多轴降落伞

楼主(2013-03-18):
在网上看到一视频在没有动力时降落伞打开,安全落地,免受炸机,哪有卖的呀?

网友A:
可以自己做

网友A:
固定翼我已经给X8做了一个

网友A:
多轴用 估计飞行高度至少50米 才可以开的了伞

网友A:
一般人是想先救机 这样发现救不起来时 高度估计不够了

网友B:
多轴 挂伞不适合

网友C:
你在哪里看到的?给个地址,我们看看

楼主:
我看的视频是固定翼的,想装在多轴上。

网友D:
自己做一个呗

网友E:
看看人家小屁四轴是怎么伞降的:

网友F:
先不说实用性,单可行性来说,这个可以办到,自己制作个降落伞包,小450以下的用纤维剥膜做降落伞面,大于450的机器用格子布(特技风筝专用)做伞面,把他们放到一个容器里,用舵机把盖子打开,再伞面中心再多掉一个小玻璃球,或是小钢球,或是更小一点的降落牵引伞,大小伞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当需要紧急降落是,油门推到最低下让螺旋桨停转后打开舵机臂,放开降落伞盖板,配重的球和小伞作用是再下落的过程中可以轻松的拉出降落伞,还可以防止降落伞撑起前缠绕螺旋桨。大家都知道两个同种质量不同重量的物体下落的速度是一样的,所以需要玩家一气呵成,速度要快!当然以上也是在50米高空以上好做些,要是低于50米高空,伞面还没有撑起,机子再下落加速过程中已经炸机,如何制作,伞面的大小和结构需要自己研究~

网友G:
楼主我想问几个问题 ,第一 多轴装伞的意义大不大?首先开伞的高度是有要求的,低于多少米开伞无效?而多轴的飞行高度大多不会太高吧?第二,开伞的姿态问题,多轴失控多数是电机转速不同,姿态控制失误,或者遭遇强侧风,这是如果开伞,伞绳如何保证不会缠绕在电机,或者GPS杆,和其他设备上,这是难题,就算是有引导伞,但问题依然存在,关键是解决下坠姿态。小弟也想搞伞 但是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望楼主大人攻克。

楼主:
问题太多,解决估计很难。谢谢各位朋友回复。

网友H:
有创意。字字字字字字

网友I:
能不能弹射出去呢? 用婚庆那种喷雪花纸的那个...

网友J(2013-05-23):
既然是失去动力了,那就别考虑那么多损失了,设计降落伞主要有3个原因,1,保护部分飞行器的完整性,2保护机载航拍设备,3,保护掉下来的时候不会对地面的人产生太大的伤害 。
基于此几项,设计降落伞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看了不少的讨论,发现大家的思维方式还是正向的,希望飞行器能保持姿态放伞降落,那么就会遇到例如大小伞的配合,螺旋桨会妨碍放伞等等的问题。
不如换个思维吧:把放伞装置装在飞行器的起落架位置上,假设放伞后的姿态是螺旋桨面重地面,整个飞行器会呈现倒置的姿态,就算不平衡斜着挂住整机也是没有问题的。
一旦出现问题放伞,如果螺旋桨没有停转,那么伞的打开速度会因为螺旋桨的推力加快,而且不会缠绕到电机中。落地后损失的可能只是几个螺旋桨、电机、机臂和GPS支架而已,
整体核心机架和机载器材都不会有问题的。
个人拙见,没有实际操作经验,全凭想想。请各位大侠拍砖。

网友K:
你们想的真复杂。
买个什么感应器,只要飞行器脚朝天,大概角度,触发弹射蛋道冲压摊开伞。引导线长度在2~5米长,
当然。电调要设置刹车。

网友(2013-09-11):
引用 网友E:
看看人家小屁四轴是怎么伞降的:

这个是真的吗

网友:
装在云台上,通过云台有自稳。判断方向弹出。伞里面有装弹簧,盖子打开就迅速弹出。只用一根线连接一个伞平台,就算缠绕在螺旋桨上也能打开伞。

网友:
有降落伞当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不说实用性,单可行性来说,这个可以办到,自己制作个降落伞包,小450以下的用纤维剥膜做降落伞面,大于4 ...

应该用弹簧弹出伞包才对弹簧的力量还可以弹开容器盖,只需要用舵机控制容器盖的卡扣就行。

网友:
dji就有一款降落伞  配合s800使用的   不知道你的多旋翼的轴距多大! 但是那个降落伞看着挺大的。是用舵机控制的       你可以去tao宝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不说实用性,单可行性来说,这个可以办到,自己制作个降落伞包,小450以下的用纤维剥膜做降落伞面,大于4 ...

高!实在高!!

网友L:
装水银开关加控制舵机自开伞自己设计…
无意间在TB看到水银开关这个东东…不错的玩意…

网友:
本菜刚在TB上找了半天,就找到个开伞器…有无人机回收的伞,太贵了…开伞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0.JWtHwt&id=13008245040

网友:
我们跟他们的差别就是都在说,没人做啊

网友(2013-11-03):
严重关切中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们想的真复杂。

买个什么感应器,只要飞行器脚朝天,大概角度,触发弹射蛋道冲压摊开伞。引导线长度在 ...

那么就不能玩儿3D了

网友:
我刚在Youtube 上看到了一个       他是在四轴重心处的机架上粘了一个塑料盒子  然后在盒子里安装降落伞   降落伞绑在盒子上      然后是舵机打开             盒子的目的就是架高降落伞

网友:
伞包要弹射出去才行

网友:
零度已经出了,哈哈,虽然没用过,估计想也能想到,侧倾大到一定程度不能扶正,立即电机停软,开伞,和电机保护的功能连动就OK了吧,猜的

网友:
好像兒時...射上半空的.................士兵降落伞  很好玩  玩大半天................................................

网友:
值得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的视频是固定翼的,想装在多轴上。

零度的8轴就有降落伞,而且是出了问题自己打开,不用操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装水银开关加控制舵机自开伞自己设计…
无意间在TB看到水银开关这个东东…不错的玩意…

舵机就ok

网友:
不靠谱. 估计50米以下还没撑开就落地了.
飞机倒扣下来伞怎么开..

网友:
零度好像有带降落伞的
不过个人感觉就是鸡肋

网友:
不会打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