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益天线、蘑菇、三叶草、四叶草、平板天线 问题【新手请教】

楼主(2013-03-18):
增益天线、蘑菇、三叶草、四叶草、平板天线有什么区别 哪个比较好
控是2.4G的   想用5.8G的飞1公里内大概要多大功率的图传。   超过200mw是不是最好 把图传接收放在照相机架子上,不适合遥控背夹式

网友:
首先,发射功率跟天线没关系,天线只决定波瓣。。你先百度好了波瓣,不懂的再来问咯。。

网友(2013-05-10):
高手就解答一下嘛,学习

网友A:
举个例子:典型的就是卫星天线,增益很高,但几乎只能对正前方有效,角度非常小,而基站定向天线可以覆盖120度范围。

天线增益是用来衡量天线朝一个特定方向收发信号的能力。增益与天线方向图有密切的关系,方向图主瓣越窄,副瓣越小,增益越高。也就是天线的增益和主瓣覆盖的宽度是反比关系。
提高天线增益,必然会导致主瓣变窄。
高增益天线和普通天线的区别,就是高增益天线增益高些,距离可以更远,但牺牲了波瓣宽度;普通天线增益低些,距离近些,但波瓣宽度,也就是对四周覆盖范围大些。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也想知道。。。。高手快来啊。。

网友:
如果哪位高手懒得打字的话就给个   扫盲的帖子吧。。。我等自学去。。

网友B:
蘑菇,三叶草,四叶草是一类的,结构相差不大,优势不知
向天线就像个灯泡,平板天线是给灯泡上加了个有反射效果的灯罩.抛物面天线是给灯泡上加了个回光碗,成射灯了
用的最多的是平板天线,这个效果比全向天线好,但要配合跟踪云台使用,一般用在高频上,低频的话,全向用的多,低频绕过障碍物能力比高频强
抛物面天线增益最高的,但方向性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蘑菇,三叶草,四叶草是一类的,结构相差不大,优势不知
向天线就像个灯泡,平板天线是给灯泡上加了个有反射效果 ...

这个的确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蘑菇,三叶草,四叶草是一类的,结构相差不大,优势不知
向天线就像个灯泡,平板天线是给灯泡上加了个有反射效果 ...

学习了

网友:
学习到了。顶一个!

网友(2013-10-05):
引用 网友B:
蘑菇,三叶草,四叶草是一类的,结构相差不大,优势不知
向天线就像个灯泡,平板天线是给灯泡上加了个有反射效果 ...

说得真好

网友C(2013-11-21):
引用 网友B:
蘑菇,三叶草,四叶草是一类的,结构相差不大,优势不知
向天线就像个灯泡,平板天线是给灯泡上加了个有反射效果 ...

请问可以平板天线和全向天线一起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可以平板天线和全向天线一起用啊。

可以一起使用,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全向天线不要放在平板天线的前面,防止压制干扰
2.频率要错开,相差越大越好,但是,还要注意倍频干扰,比如1.2g和2.4g就会产生倍频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一起使用,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全向天线不要放在平板天线的前面,防止压制干扰
2.频率要错开,相 ...

我記得如果全向天線和平板天線要ㄧ起使用的話,就要使用冗餘接收機,他會自動找到訊號較強的的天線接收。但是請教一下LS,為何平板天線和全向天線這二個頻率要錯開,不是發射機和接收機都是固定一個頻率,才能接收的到嗎?

网友(2013-12-24):
长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典型的就是卫星天线,增益很高,但几乎只能对正前方有效,角度非常小,而基站定向天线可以覆盖 ...

哥  你让俺明白了  增益是啥意思了!  以前我一直理解为灵敏度了!      首先你的态度很好很好,像俺这些新手   有时在群里或者论坛 问些问题   有些自认为高手的啊  总说先去潜水吧,有的说去百度了再来问吧!   我有时觉得  5imx这个平台是干嘛的,难道不是魔友们互相提问互相学习  互相交流经验的?     俺们菜鸟们就是觉得这是个专业模型交流的平台  所以才来这里问问题的,如果我们百度后 得到的答案不一定是真是的专业的,反而适得其反!     所以请版主平时也多给那些自认为高手的或者牛牛人物 说下  让他们的架子别那么大   如果这个平台新手问问题得到的答案  总是   ‘先潜水吧’   ‘百度后再来吧’   ‘不是一般的菜鸟’     等等讽刺的回答!    那么就让这个平台全剩下你们那些自以为是高手的 专业的老鸟们吧!   日久天长  不知道这个平台会成什么样,  反之我们这些垃圾啊菜鸟啊  一样可以通过别的平台或者别的渠道获得自己的所想知道的!      此评论不针对任何人  纯属个人心里感觉
在这里再次感谢楼上这位新兵大哥   您太低调了   谦虚以理待人  很值得俺敬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蘑菇,三叶草,四叶草是一类的,结构相差不大,优势不知
向天线就像个灯泡,平板天线是给灯泡上加了个有反射效果 ...

俺又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記得如果全向天線和平板天線要ㄧ起使用的話,就要使用冗餘接收機,他會自動找到訊號較強的的天線接收。 ...

一般情况下大家使用都是好几个频率,好几个天线在一起用。比如说很多无人机,手动起飞,然后切换到自驾飞行,遥控器用于起降,只在近距离范围内使用,几乎都是全向天线,飞机升空后,切换到自驾模式,为了飞的更远,就用平板了
当然如果频率跟制式一样的话,也可以同时使用的,不过这个用法貌似不常见

网友E:
一句话三叶草等天线 方位性好 但 没没有定向天线(原装杆状天线)距离远 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蘑菇,三叶草,四叶草是一类的,结构相差不大,优势不知
向天线就像个灯泡,平板天线是给灯泡上加了个有反射效果 ...

深入浅出,很形象。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蘑菇,三叶草,四叶草是一类的,结构相差不大,优势不知
向天线就像个灯泡,平板天线是给灯泡上加了个有反射效果 ...

学习了。对于飞机图传来说,用蘑菇是否合适,飞机端发烧蘑菇朝下,接收机端朝上,是不是也算是指定了方向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蘑菇,三叶草,四叶草是一类的,结构相差不大,优势不知
向天线就像个灯泡,平板天线是给灯泡上加了个有反射效果 ...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句话三叶草等天线 方位性好 但 没没有定向天线(原装杆状天线)距离远 对吧

三叶草天线是近两年国内才兴起的,俺查了好多资料,没查到波瓣图,所以不做评论
原装杆状天线是全向天线,向四面八方辐射电磁波,天线延长线方向电磁波最弱.
最常见的定向天线是平板天线和八木天线,一般都配合自动跟踪使用.八木天线方向性较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对于飞机图传来说,用蘑菇是否合适,飞机端发烧蘑菇朝下,接收机端朝上,是不是也算是指定了方向 ...

俺没查到蘑菇天线的波瓣图,所以对蘑菇天线的定位不是很了解
我对蘑菇天线并不看好,天线形状的改变是会改变驻波比的,蘑菇天线的很容易变形

网友:
这些天线都是商品化的吧,有没有典型测试报告

网友(2014-07-16):
真是长知识

网友(2014-08-16):
引用 网友B:
蘑菇,三叶草,四叶草是一类的,结构相差不大,优势不知
向天线就像个灯泡,平板天线是给灯泡上加了个有反射效 ...

形容的太经典了~~~谢谢

网友:
蘑菇发射+矩阵平板妥妥1公里无信号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