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6+保姆的进来下~

楼主(2013-03-18):
通过保姆给电池充电的时候,保姆每块电池充满之后,每个电芯用高精度万用表测试,都在4.18直4.19左右,是怎么回事?按理说在4.2才正常吧?新旧电池都试了!都一样!你们有这样的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正常,电池放一段时间就会这样

网友A:
你用a6冲完电充电器显示4.20v吗?还是显示4.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a6冲完电充电器显示4.20v吗?还是显示4.19?

充电器上显示的是12,6,只是高精度万用表显示的是12,59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器上显示的是12,6,只是高精度万用表显示的是12,59左右

我是说a6显示的单片电压是4.2v?还是4.18-4.19?我没用保姆,但是平衡完都是显示4.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a6显示的单片电压是4.2v?还是4.18-4.19?我没用保姆,但是平衡完都是显示4.19!

A6显示的是2,6

网友A:
引用 楼主:
A6显示的是2,6

2.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v?

是4.2,,,我打错了,呵呵,

网友B:
如果刚充满你就测电压的话,有两种可能,A6出厂前校准有问题,但可能性比较小,还有就是你的万用表太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刚充满你就测电压的话,有两种可能,A6出厂前校准有问题,但可能性比较小,还有就是你的万用表太烂!~{ ...

可是为什么,我用简易冲的时候电池却都能显示正常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为什么,我用简易冲的时候电池却都能显示正常呢?

简易冲过冲了吧,我还是很相信A6的,内部ADC精度很高,不会冲出这么烂的精度的,你的表啥型号,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易冲过冲了吧,我还是很相信A6的,内部ADC精度很高,不会冲出这么烂的精度的,你的表啥型号,多钱!~
...

80多元的数字万用表,很好的,

网友:
有点误差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80多元的数字万用表,很好的,

不过话说没必要在意这一点点误差的,这点电压还不够推一下全油门的呢!~

网友:
都是正常范围内的,电池的电量主要集中在3.8-4.0伏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