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16或是WMD16可以更换主轴电机吗?

楼主(2013-03-18):
BF16或是WMD16这两款都是直流电机,我想问下是否可以更换成三相异步电机?如果更换为2800转的电机,改成同步带传动,速度比应该是多少比较合适?

三相异步电机如果是0.55kw的,安装尺寸是否合适呢?

网友:
事在人为。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
大脑袋 小身材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822参考下老7的,,,好像是直流电机

网友A:
我的改法,供参考。

网友:
如果主轴速度不要求精准控制,上伺服太浪费,买个二手的立式异步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改法,供参考。

上伺服这个是130伺服吧,感觉还是好贵啊,问下是改皮带传动了吗?速比多少?我感觉应该是加速比吧!

网友:
当然可以换成交流电机。用变频器调速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