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失控保护

楼主(2013-03-18):
新入手的naza 没有gps在设置的时候,设失控保护,想问一下各位老手,在没有gps时关控是失控保护,那它是降落在哪呀?

网友:
最后一次记录HOME点的位置,前提是剩余电量还够飞到那个位置。

网友A:
没gps的话应该是自动降落

网友B:
开始保护是那个点的地方垂直降落。

网友C:
停在那里失控就在那里降落

楼主:
也就是说失控了,就垂直降落?

网友D:
是的,姿态模式下的失控就是失控点处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