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手的 遥控 出问题

楼主(2013-03-18):
今天刚到手的遥控不知怎么只有油门 没方向

楼主:
大家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是遥控坏了吗?

网友:
把上面最右边的小旋扭拧一下,调大一点!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没有用过 不知道

网友A:
这个遥控一看就是山寨版的啦。。。话说某宝上这类山寨货很多,买的时候要当心

网友:
转方向盘的没反应,或反应小的话,应该就是舵量太小了,应该是右边的那个旋钮,调大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遥控一看就是山寨版的啦。。。话说某宝上这类山寨货很多,买的时候要当心

这控的原型应该是富斯的GT2,这款也不是山寨的,应该是帮其他厂家代工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控的原型应该是富斯的GT2,这款也不是山寨的,应该是帮其他厂家代工生产的。

所有的山寨版都会说是代工。。。或者就算是代工吧,买正规渠道的总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