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滑台做Z轴可以不?

楼主(2013-03-18):
叶公那淘个滑台做小铣床Z轴,这个行程180合适我用,但这个原本应该是做平行滑动的,现在拿来做垂直,有几个问题比较担心,求教大家。
1,滑动部分较大,估计重量不小,会不会太重?
2,丝杆是1004的,行不行?
3,适合的步进是57还是60?
谢谢!

网友:
相当好,大点的电机锁定力好些。

网友A:
非常不错的Z轴。。。当初想买,,无奈觉得太贵了。。

上面有电机安装位置啊,,量一下就知道了。。。不过目测不是42就是57.。

尽量买加长电机吧。。

想装大一点的电机,,就找个铁板做个转接板吧。。

网友B:
考虑加配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加配重吧。

我的立柱是一个很坚挺的铸铁立柱,而且滑台是紧靠立柱安装,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的Z轴。。。当初想买,,无奈觉得太贵了。。

上面有电机安装位置啊,,量一下就知道了。。。 ...

叶公给做了个转接,安装60步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叶公给做了个转接,安装60步进

60加长的步进,磁力好的,,,力矩还是很大的。。貌似可以到2牛米 ,,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立柱是一个很坚挺的铸铁立柱,而且滑台是紧靠立柱安装,应该没事~

Z轴上下运动时由于有自重和存在,所以向下时阻力小,向上时阻力大。
跟主柱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加长的步进,磁力好的,,,力矩还是很大的。。貌似可以到2牛米 ,,够用了。。

这小丝杆会不会成为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轴上下运动时由于有自重和存在,所以向下时阻力小,向上时阻力大,不容易实现高速运动。
跟主柱没有关系 ...

哦,你意思是做个升降机那样的配重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小丝杆会不会成为瓶颈?

丝杆的负载比你想象中大的多。。。理论上随便都是几百kgf

按三分之一算,,,这种小丝杆正常工作负载一两百kgf 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你意思是做个升降机那样的配重块。。。

是的。
我试过Z轴对零后,在MACH3的手动编程中输入G0 Z20,Z轴上升到20位置,然后再输入G0 Z0,回车,刀撞到工件了,这个就是Z轴惯性引起的,加上配重也许可以克服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你意思是做个升降机那样的配重块。。。

个人觉得加配块,要根据实际情况。。

因为配重块会让惯性翻倍。。配重块可以降低牵引力标准,,但是因为惯性翻倍了,灵活性更差。。

一般雕刻机可以用回力弹簧,也就是像发条那样的东西,,既可以抵销机头重量,又不增加惯性。。

网友:
个人感觉用气弹簧好,就经常看到的面包车后门(盖)支撑的那两根,高快大巴车的行李箱盖子也是一样有;长度多少,要几公斤压力的可以淘宝找,反正很多规格

网友C:
1004的丝杠通常用2mm的滚珠,常规螺母静负荷在250kg左右,速度放慢点,没问题的,只是寿命会短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4的丝杠通常用2mm的滚珠,常规螺母静负荷在250kg左右,速度放慢点,没问题的,只是寿命会短一些

丝杆用坏了再换可以吧?到时候没准可以换成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