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J怎么一到手就报错

楼主(2013-03-18):
THR-STK  报错内容就是这个  然后有警报声???
怎么回事?

网友A:
好像是模式,

网友:
油门放到最低  油门锁定  3d关闭

网友:
写的那么清楚。。。。油门杆

网友: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如果说明书看不懂,就去下个T8FG的中文说明书先看看。

网友:
是不是油门通道没反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