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22怎样?

楼主(2013-03-18):
RT

网友:
不错  灵活 简单 相对耐炸

网友:
不知道,,但机身太小了点吧,,,,要大点的,,霸气点的,,

网友:
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
怎么样说不来  其实就是FBL100

网友A:
新手的神机,耐摔,炸,关键是便宜哟,

网友:
除了便宜,就没啥优点了,精度很差,对得起那个价格~

网友:
便宜,耐炸仅此而已

网友:
飞过的人说不怎么样,还是选华科尔吧

网友:
ls
正解。我选了scp翻3d不走尾

网友:
fbl100新手机 结实耐用好飞精度1点也不差 说差的人都是没有飞过的人 要么就是高手用惯好控了  华科尔机1点都不耐炸 新手飞华科尔修的想要哭的 华科尔只适合高手和有钱人

网友:
今天第一次在外面飞922,飞了两块500am,一块300am。风力2-3.当然是悬停练习,感觉锁尾不错,只是风大的时候,有点摆尾,不知是否正常,还是刚度不够,请指点。500电池经过改造才装到位,飞了大约8分钟。小炸10次没有问题。(是在草地)

网友:
922又发现问题,大桨太容易裂,质量远不如911,大桨碰到东西时,前面略有点小伤,影响不大,但大桨后部薄的部分,虽然没有碰到东西,却极易裂,我怀疑设计或者制造工艺有问题.大桨后部太薄.材料任性不好.911碰了多少次,大桨后部都完好.插电池的引线热缩管没有加热缩小,不能保护焊点.很容易断线.

网友:
用了3个月,感觉不错。非常非常耐炸!是新手从4通进阶6通的不二选择!

网友:
新手,不敢乱说。我是直接模拟+450

网友:
今天922飞了4个电,大炸一次,尾电机不转了,经检查尾电机尾部套热缩管的一圈棱角的地方线被碰断了,看来走线的位置有点问题,我把线焊好后,在尾部一圈塑料上切一个小口,把线卧到缺口里,防止再被碰断,还在外面缠了几圈胶带防止起缓冲作用。前面也看到有人提到这 个问题,建议厂家改进。 大桨后部多处开裂,就用502加透明胶带加固. 固定头罩的一个支杆断了,用牙签沾上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