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3gx

楼主(2013-03-18):
新入一台250dfc 发现机身震动较大时3gx会无故重启,发现之前也有朋友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求问各位前辈是否存在有效的解决方法?
另:3gx在论坛的口碑貌似不太好,那什么样的陀螺仪比较好?vbar? microbeast? 谢谢!

网友A:
线头接触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头接触不好吧!

已解决 是bec电压不足问题 国外论坛上看到电压应该设置为6v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是bec电压不足问题 国外论坛上看到电压应该设置为6v 谢谢解答

嗯,玩飞机就是要不停的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