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帮我看看是什么症状,还该怎么调

楼主(2013-03-18):
XA650 4822 690KV电机  1238  3S5200mah  银狗3
感度 150 150 110 110
       110   110
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请问还需要怎么调整拍出来才有更好的效果

网友:
首先,做机架减震,不是隔绝震动,而是要从振动源入手,桨要做平衡、电机座也要放平。

其次,云台与机架的连接,不是用了AV球就能万事大吉的,AV球的数量、分布还是有讲究的,这个需要慢慢尝试,成功的标志就是画面的果冻效应消失。

网友A:
补充一句,布线走漂亮一点、整齐一点可以吗?

网友B:
换1147浆你会对视频有质的飞跃。。。。

网友:
减震过硬,瓣掉几个,留下4个减震球,另外云台再往中心板靠一点

网友:
拍得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句,布线走漂亮一点、整齐一点可以吗?

本来可以走管内的。装的时候没想起。安装好了就懒得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川庆的?嘿嘿

对啊。。你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1147浆你会对视频有质的飞跃。。。。

新买的1147碳桨。已经在路上了。到了以后再测试

网友:
用这个平衡一下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你也是?

呵呵,不是,但跟川庆的打过交道、都是干石油的

网友D:
这个云台材质偏软,如果用狗拍的话,最好用刚性好点的云台。

网友:
这云台太软 导致还放大的机架的震动

网友E:
川庆井下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云台材质偏软,如果用狗拍的话,最好用刚性好点的云台。

我也一直怀疑是云台放大了震动,今天拆了减震球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川庆井下的么??

不,是川西钻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