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5号电池变废为宝,零成本组建Futaba 14SG发射机电池

楼主(2013-03-18):
一直用着原装发射机电池,感觉还可以,充一次电估计能用个七八个小时,但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发射机电池没用完,但为了保证飞行安全不得不重新给它充电,这样就会造成电池的过早损坏。于是与去万能的淘宝上找下有没有Futaba 14SG兼容的电池。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了一家,但价格有点接受不了,单颗镍氢电池就要18元,发射机电池可是要5颗啊。

无意间想到自己还有一堆废旧镍氢电池,最老的油2001年产的,现在内阻都比较大,开路电压可以1.3V,但只要一加负载,电流稍微大点立马降到0.7V。但Futaba发射机比较省电,用点电流小,所以这种电池接上遥控压降也不会太大。主要问题在于Futaba 14SG的电池藏是否能容得下。于是左比划右比划,感觉就像在打推箱子游戏,最后终于找到一个组合,能在14SG电池仓里容下5颗5号电池,其排列形式为两颗电池竖着放,两外三颗横着放,竖着放的两颗电池装遥控的时候要对着盖子锁扣那边。请看图:

这下子那几颗有12岁的老超霸电池是有归属了,实测充满电后能够开机2个小时才降到5.8V。完全可以当作备用电池用了,这样就可以在飞航模前不用再考虑给不给原装电池充电的问题了,因为就算到时候没电了,换备用电池,一样也能够开机一两个小时,飞一天估计都没问题。
对了,那两颗竖着摆放的电池一定要呈倾斜状态,要不盖子扣不上!

网友:
品胜的电池还好吧

楼主:
品胜还不错,如果要作为第二块主电池,那就用好点的5颗5号电池吧,成本不会太高的,四五十元吧,全新

网友A:
14都用上了,还在乎这几块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都用上了,还在乎这几块电池啊

这也不是在乎不在乎的事情,关键现在要买原装的恐怕不好买,买组电也还得到淘宝上再花钱买,还得等好几天,这手上有现成的废旧电池,那留着它睡大觉干嘛啊

网友B:
买点锂电改的咯。。。毕竟用的好,木有记忆效应。

网友C:
14sg是支持铁锂控电的,跟4pk的铁锂通用的。某宝有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sg是支持铁锂控电的,跟4pk的铁锂通用的。某宝有的卖。

刚开了下,确实有卖,最便宜的加运费要100元,贵的加运费要260元。其实如果真想一步到位,倒是买也不妨。我的想法只是和原装电池一起使用,原装电池为主,每次都能够把原装电池电量用干净,这颗免费自制电池为备用。

网友:
LiFe电池还会有记忆效应?

网友:
上锂电不就完了。
把模型上用过的内阻变大的锂电池拆开,根据容量、内阻重新配对,重新组合,内阻变大的锂电池组放到控上用,反正控使用时电流很小。
内阻仍然很小的可以组在一起,装起来给模型使用。

网友D:
我DX8就是直接买手机电芯做的锂电组,用起来很爽啊,一片电芯18,用两片就好了,2S 3800mah.要知道原厂这个电池卖4XX,组装卖到150-260.
有一家老板很可爱,我说这两片电芯才多少钱,150太贵了啦,老板想了想发了个链接给我,就是他买的电芯的链接,说你自己会的话可以去买电芯,确实合算。
我差点给跪了,要知道我搜索了好久就是没有找到容量和大小都合适的电芯。这个老板厚道啊!

网友:
高质量的啊。

网友:
速度 给回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DX8就是直接买手机电芯做的锂电组,用起来很爽啊,一片电芯18,用两片就好了,2S 3800mah.要知道原厂这个 ...

也能给个链接么?俺也正需要这样的电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能给个链接么?俺也正需要这样的电芯

密你了哈

网友:
不错,节约环保啊

网友:
铁锂电池不能用吗?我买的铁锂电池850毫安的才36 一块 充满大概是6.65这样

网友(2013-04-30):
瞎折腾,你的控都多少钱了,相必你的飞机钱也不少吧,就算你飞机不值钱,你总得对的起的你接收吧,电调 电机,舵机,那一样不比你这电池便宜?如果真是因为你这电池原因造成炸机,飞丢,你说那个划得来?

网友:
都14sg了...还差这点电池钱么...

网友:
旧的电池不稳定,说不定哪次就漏液了,封起来也看不到里面情况,万一。。。。
建议楼主别这么搞,干脆上锂电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点锂电改的咯。。。毕竟用的好,木有记忆效应。

滥用"记忆效应"一词...!

网友:
好控的电池都讲究,我直接用的五号碱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