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问有谁知道火鸟403滑翔机所采用的翼型是什么?

楼主(2013-03-18):
请问有谁知道火鸟403滑翔机所采用的翼型是什么?

网友:
凹凸型机翼

网友A:
这飞机实在蛋疼。。。。。。不够灵活,动力也不够,略难飞!

网友B(2013-06-01):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实在蛋疼。。。。。。不够灵活,动力也不够,略难飞!

实话实说,第一次听见说火鸟难飞的。。。。。火鸟的性能相当好,但是凹凸翼型的机翼限制了它的性能,如果能改成E374或者387之类的,性能绝对更上一层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话实说,第一次听见说火鸟难飞的。。。。。火鸟的性能相当好,但是凹凸翼型的机翼限制了它的性能,如果 ...

可能我觉得没有副翼不好操作吧!舵效有限,所以有时候操作起来有点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