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通道分配问题?

楼主(2013-03-18):
JR DSX9控,DSM2卫星
卫星在JR接收上完成对频
MB与卫星连接可以设置成单卫星模式(MB紫灯)
问题来了。。。。。。往下应该是进行通道分配,但是从A往B按的时候MB灯就由紫灯变成红灯(显示MB没有接收到信号)没法进行下一步
不知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跟就不要分配的啊,你选择了卫星模式,直接对频就可以用,内置已经有的,根本不需要你自己去弄

网友B:
什么牌子的控有对应灯号,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