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踩到地雷了

楼主(2013-03-18):
今天给25V改数控加工个小零件,从前几天在垃圾站收的铁块里找了一块尺寸合适的,夹到小铣上,用6毫米西南铣刀铣槽,一上去,就是尖叫声,根本啃不进去,以为是铣刀不利了,没有其他6毫米铣刀了,只有把论坛兄弟送的一把钨钢铣刀用上,就算0.5毫米下刀也是很费力啊,和前几天10毫米铣刀铣零件时的铁销纷飞完全两回事。慢慢摇啊摇,铣了2个多小时,才铣好了这个长3厘米长。6毫米深的槽,拆下刀具,钨钢铣刀已经光荣牺牲了,有边刀刃边都蹦了。在装上哪天干活给力的10MM铣刀铣铣平面,上去居然完全铣不动,几个来回下来,铣掉点皮毛。铣刀也光荣了。后来想想,这些钢应该是淬火过的了,我在想我拣的这些小铁件应该是做产品时切下来的吧,应该是做好在淬火的啊,不可能是淬火了在切割的啊,要不多难加工啊,所以想问问论坛的兄弟们,有没有什么简单办法能分辨淬过火的材料,要不得花多少钱买这些冤枉材料啊。最后还得废铁价卖去垃圾站。现在已经把那些收的铁块用普通钻头试了下,能钻入的估计是没淬火的,有一半淬过火的,普通的麻花钻只能在上面打滑了。,钱又一次打水漂了,求简单分辨淬火材料的方法

西南铣刀和一把钨钢铣刀都牺牲了,刃口已经崩了

下图是淬过火的铁块,麻花钻根本不能再上面钻孔,直接打滑了。

网友:
炸了没有?

网友A:
买时带把锉刀,!

网友B:
扔灶堂里烧一个钟头就软了,飞平面还是用硬质合金飞刀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时带把锉刀,!

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C:
看标题还以为你踩屎了

网友:
买料的时候带根锯条或者锉刀都行,打滑的就别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扔灶堂里烧一个钟头就软了,飞平面还是用硬质合金飞刀的好。

我一般出去捡破烂的时候会带一把废的白钢铣刀。看不明白就偷偷拿出来,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时带把锉刀,!

多谢,这个方法不错,手里有断的进口锯片,下次去买废铁带上,到时能锯得动的就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标题还以为你踩屎了

现在大街上狗都没一只了,想踩屎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以前在老家乡下,晚上出门没带电筒就经常踩到狗屎,牛屎

网友:
自己D个炉子退火啊。退火比淬火容易多了。

网友:
随手带把锉刀去是个方法

网友D:
淬火的和调质的都要难加工,用一般的铁在棱边是砸一下,有缺口的就可以加工,不变形的就别要

网友:
不会是模具刚吧

网友:
用断锯条划一下即知。

网友:
淬过火的是不是质量好?

网友:
模具钢,一般这种只能线切,除非你有留逼的机器

网友E:
我说个事 前段时间做一台机器 需要用到几个圆铁轮 到废铁站 看到几个 很好 中间还有铜套,外面是丝牙 以为是油缸的堵头 放车上拉走
给一朋友 去修机器 他那顺便有车床 ,我说把外边 丝牙车掉 打了一把车刀 然后打了一把切断刀 他说 有火
我说那得了 我拿回来 退火再说,放在煤炉子里烧了两钟头,拿出来还通红通红的,自然冷却,放在0630车床上车加工 ,合金焊接刀吱吱叫叫,好 还够硬 换数控刀粒 居然还不如焊接刀
没办法 后来又找的 棒料加工的

后来一个做机加工的哥哥过来 ,看到了那个东西,问我,你找好几个滚丝轮干什么用啊?

我到这时才看清楚 上边的牙子不是扣 是死圈的 这个东西叫滚丝轮
一个质量好的要好几百块,我的乖乖

网友:
⊙﹏⊙b汗  这家伙浪费刀具

楼主:
是啊,干这点小活,牺牲了3把铣刀,又吸取教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淬火的和调质的都要难加工,用一般的铁在棱边是砸一下,有缺口的就可以加工,不变形的就别要

我们在公司也是这么干的。
其实材料都有好多要学的。

网友:
踩着雷了?思米达!

网友:
所以搞过机加工有经验的人,就会有人生感悟,不是什么材料都是随便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标题还以为你踩屎了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个事 前段时间做一台机器 需要用到几个圆铁轮 到废铁站 看到几个 很好 中间还有铜套,外面是丝牙 以为是 ...

烧到红恐怕还不行,我弄到的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钢锯上去只打滑,一点印子都留不下,后来用烧无烟煤的炉子烧了1个多小时,通红通红的,自然冷却后还是锯不动,后来用汽油喷灯烧,烧得发白,表面都起皮了,然后埋到煤渣里自然冷却,能锯能车了

网友:
用金刚石刀具加工,合金都没问题

网友:
很简单,用钢钉钉一下,不变样的是淬火的。钉水泥墙的钢钉不难找吧?

网友:
赤裸裸的显摆,这估计是模具钢,拿来当垫铁敲打点东西,或者做点别的什么挺好,就是不好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个事 前段时间做一台机器 需要用到几个圆铁轮 到废铁站 看到几个 很好 中间还有铜套,外面是丝牙 以为是 ...

好材料自然冷却不行的,要随炉冷却或者埋在干沙里冷却,高速钢又叫白钢、锋钢或者风钢,之所以叫风钢,就是烧到一定温度,直接扔到空气里就能淬火!大部分锋钢刀直接锻完,冷却后就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个事 前段时间做一台机器 需要用到几个圆铁轮 到废铁站 看到几个 很好 中间还有铜套,外面是丝牙 以为是 ...

网友:
模具钢淬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