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线规滑块修理问题

楼主(2013-03-18):
旧的 有间隙的滑块怎么修?滑块的间隙是不是滚珠磨小而造成的?能不能吧珠子拆下,换上与新滑块珠子直径一样的珠子,可以吗。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老师就实地演示过给有间隙的滚珠丝杠更换钢球,从而修复滚珠丝杠。。。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能用到滑块上。

网友:
当然可以换,只是轨道也会有响应的磨损,需要预压

网友:
不知单买滑块是否买得到?

网友A:
二手买的吧? 现在路桥无良商家乱配对,还有拿生锈的抛光 卖
可以换大些的钢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买的吧? 现在路桥无良商家乱配对,还有拿生锈的抛光 卖
可以换大些的钢珠

我手头这几个是正常磨损的。买新的挺贵,若是只买几个钢珠就能适当修复一下间隙的话,成本要小的多了。当然,也没有期望修到跟原始状态一样

网友:
不要折腾了。修完了你就会感到还不如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