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涵道机副翼和平尾联动问题

楼主(2013-03-18):
T50舵效比较低,平尾舵面感觉过小。
现打算将副翼和平尾联动控制,即将一侧的副翼和平尾的
舵机
连起来,同时上或下,整体就类似于飞翼控制模式。
请问:
1、这种方式舵效会不会变大?
2、会不会难以控制(跟原来的正常方式比较)?
3、有何副作用?
3、副翼和平尾是一起向上(或向下)还是副翼上的时候平尾下?

网友A:
舵效变大,副翼和平尾的动作方向一致

网友B:
操纵性更好更灵活

网友C:
操作更灵活,要说副作用...如果不适应的话可能炸鸡

网友D:
会灵活的多

网友E:
这样操作的话 副翼通道 舵量适当减小一点 升降的舵效会变大 这个舵量大小 还需要根据自己情况 变一下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我再考虑考虑是不是要联动

网友F:
可以在模拟上试试

网友G:
没明白LZ的想法。是要增加滚转灵活性还是要增加俯仰灵活性?

楼主:
增加俯仰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