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KG的电磁锁可不可以用来做磁力钻座

楼主(2013-03-18):
网上看到280KG吸力的电磁锁可不可以直接去掉配套的那块铁板,吸付到其他铁材料上作为电磁钻的固定座用呢?

网友:
应该可以吧,能吸住280公斤吗??????????

网友A:
这个挺好玩,吸不住还会报警
就是这个结构貌似不防滑

网友:
建议楼主老大查看下成品磁座钻之磁座吸力,一查便知。

网友:
磁座钻断电后还能保持一段时间的磁性,这个不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挺好玩,吸不住还会报警
就是这个结构貌似不防滑

磁座钻要求工件最小厚度,有了合适的吸附力,还怕它打出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磁座钻要求工件最小厚度,有了合适的吸附力,还怕它打出溜

这个最大吸力就280KG,有些情况下是会溜的

网友:
价格要多少?怕还贵过磁力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大吸力就280KG,有些情况下是会溜的

哈哈,老大呀,280kg,这个不用说啦。
什么德国泛音、百得一类的玩意都是动辄20000牛的吸力哇,那技术多数在磁座上呀

网友C:
我已经试过了,不行,站不住,晃动啊,别浪费时间和钱了,想别的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试过了,不行,站不住,晃动啊,别浪费时间和钱了,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
长条状太单薄二条做底盘稳固点。
我们 机房门都用这种锁,停电门打开小偷进去偷东西好几次了,还是小区门用的钥匙吸铁二用锁好。

网友:
可以使用几个并排着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