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ll Metal Beta】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一开始就不该往油动方向努力……

楼主(2013-03-18):
昨天调试了一下小日本的20元甲醇发动机,各种问题。比我想象中严重得多。

首先发热量太大了,前面不装桨叶,5秒内过热卡死。我原先设计的5cm电脑散热风扇基本压不住它。

其次,油门超级难调,不是缺油停机,就是大油门停机。

其三,太脏了,那个燃烧不充分的雾气啊,我在书房试了两次,老婆直接下最后通牒了……

倒是试了一下原来用作转向的电机,比想象中强悍很多,本来还担心这东西扭力行不行。

油动方案直接PASS了。。。

目前拆掉油机后动力输入轴处能装直径50mm的电机,空间高度50mm,长度大概还剩127mm,宽度100mm。

我对电机也是一窍不通,这样的空间装个什么 电机+电池 方案合适?

另外,电调怎么配?我的转向电机电调就配错了。37直径的12V的有刷电机,网上店家说有刷电调输出功率最大只有7V??

不过,由于一开始对油动的坚持,闭门造车弄出了一退三进变速箱,现在如果换电机的话,直接变成三进三退了,应祸得福么……

变速箱加了马赛克,专利批下来后再公布

这是原来的油动设计:

我想问一下,有输出12V的大功率有刷电调推荐么?

网友A:
就放弃油动了,我还一直期待呢。。。

网友:
早说了油动是吃力不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放弃油动了,我还一直期待呢。。。

电动油动可以随便换,我太穷,只试了网上最便宜的那个小日本20元发动机,
可能是水平太烂,调试不好,油门越大越无力。
调油门针,感觉也弄不好,要么油太大,要么直接油太小熄火。

发热量也比想象中大很多,虽然设计了3个5CM电脑风扇散热,但估计压不住这家伙。

换成电动,唯一觉得遗憾的是,感觉缺了份硬汉的热血……

楼主:
不过话说回来,电机我也是各种不懂,

好像常见的是37mm直径的电机,配合各种变速比的减速箱。

问题是有12V的有刷电调么??

我转向电机那个就买错了……

网友:
商业化路线么?多大比例

网友B:
专利?lz这是要?

网友:
新手啊,,,听都听不懂

网友C:
我倒是觉得主要是那种20块的发动机没用    属于垃圾的那种   最好到油动动力那块去问问那边的高手

网友:
期待马赛克解密

网友D:
不是油动不行,LZ 正儿八经的 买个 车用 引擎,就三四百块,包你好用,包你有15000转的尖叫声,,,,,,,,,

网友:
坦克.......还是电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油动不行,LZ 正儿八经的 买个 车用 引擎,就三四百块,包你好用,包你有15000转的尖叫声,,,,,,, ...

那种1/16放得下么?里面空间高度只有50mm。

我前期为了放下那个小日本20元引擎可是绞尽脑汁,

发动机横置,引擎架的设计是琢磨了很久,还有那该死的排气管。

几乎是1毫米1毫米抠出来的空间。TMD最终那个发动机就是个废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利?lz这是要?

劳动成果想弄个奖状贴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觉得主要是那种20块的发动机没用    属于垃圾的那种   最好到油动动力那块去问问那边的高手

谢谢,我打算先电动再说吧。

油动只要引擎放得下,只是换个发动机支架的事情,还有电池换成邮箱。

主要是发热大得出奇……

网友E:
发热大,用的是不是航模发动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热大,用的是不是航模发动机啊。。。

……是啊。。

网友:
用电机驱动最好,调速和换向都很方便,尽量使用有刷电机;
实在想感受一下油动力的噪音,可以做装个扬声器(功率大一点),弄个发动机声音模拟电路,一样的爽,比个几cc发动机的声音强得多;

网友:
内部空间太小了引擎散热是严重的问题,履带车要扭力用内燃机要用四冲引擎,两冲不行,OS或者SATO试试看吧 ,还有室内发动内燃机是绝对禁止行为应该 噪音,废气,燃油挥发气都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航模发动机用料比较特殊,材料轻,但是易损,而且航模发动机低速性能很差,扭力特别小。散热器效果也不好。用在坦克上面,十足的错误

网友:
路过,搞不起啊油动

网友:
没有错,只是条件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劳动成果想弄个奖状贴贴……

哦哦哦  我还以为lz要。。。 嘿嘿  期待哦

网友F:
真是自己没事找事抽,谁还用油动啊,不环保不说,那个割草机的声音很好听吗?

网友G:
油动的还是建议大比例吧!16比例的,装个油机下去,位置都占满了!

网友:
神马时候公布马赛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是自己没事找事抽,谁还用油动啊,不环保不说,那个割草机的声音很好听吗?

是的,我觉得很好听,很有气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油动的还是建议大比例吧!16比例的,装个油机下去,位置都占满了!

是的,我花了很大精力才把他塞进1/16车体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觉得很好听,很有气魄……

真车实录的声音放到模型上(声组)那不是更有气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过话说回来,电机我也是各种不懂,

好像常见的是37mm直径的电机,配合各种变速比的减速箱。

320A有刷双向高压电调,可以用1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320A有刷双向高压电调,可以用12伏

我买的好像就是那个,老板告诉我输入可以12伏甚至更高,输出只有7点几伏。我晚上用万能表量一下去

网友:
路过,还没进行到楼主的地步,不过目前也发现和您一样的问题了,但仍希望继续前进。

网友:
油动算了吧  散热 功率输出 都是大问题  20元的发动机就更加不用说了  带动1~2斤的物体还行 想驱动坦克 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油动可以随便换,我太穷,只试了网上最便宜的那个小日本20元发动机,
可能是水平太烂,调试不好,油 ...

20元小日本的发动机连老手都不怎么回调,新手还是买好点的发动机吧,我喜欢油动坦克,如果上声组,真心觉得太假,真心不想听从喇叭里出来的山寨发动机声音。。。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真是自己没事找事抽,谁还用油动啊,不环保不说,那个割草机的声音很好听吗?

割草机的声音怎么了,总比用声组喇叭发出的假发动机的声音要好,声组声音模仿的确实像真,但是那种假的发动机声音,放在坦克这样重量级的模型上,总觉得怪怪的

网友:
油动的要求不高,改天搞个核动力算了,一步到位。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割草机的声音怎么了,总比用声组喇叭发出的假发动机的声音要好,声组声音模仿的确实像真,但是那种假的发 ...

甲醇机哪有割草机的声音呀 明明就是娃娃哭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甲醇机哪有割草机的声音呀 明明就是娃娃哭的声音

你们家的娃娃真牛,哭声这么大!!!

网友:
各有各的玩法,喜欢就好

网友(2013-07-18):
突然想到 不知道能不能装的下汽油机.貌似是hpi出的大脚用的..个头跟甲醇的差不多

网友:
我还很期待LZ的油动坦克呢,就这样夭折了。看来油动金属战车不是那么简单的,就让我来给大伙做个表率,把油动进行到底

网友(2014-03-11):
用个好点车模的的引擎试试!!

网友:
你们都是高人 都自己动手设计波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