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亚拓能改进他的500十字盘轴承脱出解决方法

楼主(2013-03-18):
我的500十字盘,落地稍微重点就会脱出。而且只脱出来一点点,也没法拆开上胶,导致相位臂球头扣一卡一卡的,这方法一劳永逸了。
希望亚拓能改进他的十字盘
1. 在三个支臂上用1.6钻头各钻一个洞.
2.
M2的丝攻出螺牙来.
3.
锁上M2 螺丝, 要加螺丝胶

.

网友:
这样十字盘没事么?

网友:
我也想。。没那本事。。。

网友:
方法很好可以推广

网友A:
泰世的和FS的十字盘就带这种档螺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泰世的和FS的十字盘就带这种档螺丝的

学习了

网友B(2013-08-22):
朋友你好,我现在十字盘的轴承也脱出了造成一边高一边低的情况,请问一下我应该怎样把他安装回去呢???麻烦给一个解决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C:
好办法啊,我的两个500十字盘都这个情况,落地稍微重点就会脱出。而且只脱出来一点点,也没法拆开上胶,导致相位臂球头扣一卡一卡的,这方法一劳永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好,我现在十字盘的轴承也脱出了造成一边高一边低的情况,请问一下我应该怎样把他安装回去呢?? ...

按在地上,十字盘边缘用一根主轴抵住慢慢敲,底下轴承就会被地面顶平回去了。

网友:
手艺真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办法啊,我的两个500十字盘都这个情况,落地稍微重点就会脱出。而且只脱出来一点点,也没法拆开上胶,导致 ...

希望亚拓能改进他的十字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在地上,十字盘边缘用一根主轴抵住慢慢敲,底下轴承就会被地面顶平回去了。

谢谢这位朋友的解答我先试试,如有不懂的地方再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亚拓能改进他的十字盘,呵呵

请问现款的500 Pro DFC的十字盘还存在这个问题吗?

网友:
方法不错需要有点手艺

网友:
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