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2013-03-18):
有些飞机尾巴上挂个大球,是为了配重?减震?防炸?还是好看?

网友:
作用有2点,首先容易分清头尾,再者是防止尾桨打地。

楼主:
分清头尾 这个有道理!

网友:
防止扫尾桨

网友A:
主要是防止打尾桨!一般乒乓球就可以!或者把尾板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防止打尾桨!一般乒乓球就可以!或者把尾板加长

乒乓球怎么弄?粘上去?

网友:
防止尾垂打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乒乓球怎么弄?粘上去?

哪有用乒乓球的……,一般用的是练习架的那种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乒乓球怎么弄?粘上去?

刀子切个口插上,点一点热熔胶

网友:
不平的飞场还有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子切个口插上,点一点热熔胶

好主意 回去整一个

网友:
严重影响美观

网友:
我是怕把垂直翼磨劈了,没用球下面夹了一小块海绵

网友:
我从来都不用

网友:
容易分清头尾,再者是防止尾桨打地

网友:
有意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