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的钻铣床,能改成数控铣床吗?

楼主(2013-03-18):
黄山的钻铣床4016个人感觉不错,机体坚固。     皮带传动,噪音小。     功率550W,适合家用。      工业级机器。     只是立柱是圆柱形的,不知道将来能否改造成数控铣床?

网友:
上图吧,不过感觉难难度不小

网友:
希望看看样子.........

网友:
可以。。
需要动动脑筋。。

网友:
立柱那另加支架,,我的正在改造。。

楼主:
底座和机头各铣一个键槽,立柱安一根齿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座和机头各铣一个键槽,立柱安一根齿条

立柱本来就有齿条了,那个齿条回差很大,机头部分是需要锁死的,基本行不通,如果想这样还不如从主轴微动给进入手,使用同步轮加装电机支架,但是我的微动给进回差也很大,要求高精度,我只能把主轴原有给进部分全部拆除,在外侧加装滚珠丝杠给主轴上下移动,目前我的思路是这样,因为在此之前我试过保留主轴微动给进,改造快速给进,的确是小回差,但是铣刀受力后,主轴后退。现在正在改造滚珠丝杠。

网友:
关注,我也有一台圆立柱的机子

网友:
这个  在论坛由来已久的问题了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要看铣床园立柱是什么样的结构。这种带塞铁的园立柱就可以直接改数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要看铣床园立柱是什么样的结构。这种带塞铁的园立柱就可以直接改数控。

网友:
可以的,不过要看铣床园立柱是什么样的结构。这种带塞铁的园立柱

网友:
15楼的机器不错

网友:
有困难也要上,要的就是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