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不会发图搞定
引用 楼主:
.改变抽头次级输出从36到79伏奇怪的是电流是随电压的降低而升高的估计原因是电焊机功率有点小只有5kw左右 ...
引用 楼主:
烤房不让我烤 火了 回家挂在电炉上烤的 500w的

楼主(2013-03-20):
引用 网友A:
用不着做二台吧,在电焊机上绕几圈就可以了。

哈哈我绕了不好用焊不结实后面就说呀

网友:
看这到不怎么样,能用就好

楼主:
继续 看见大家都在电焊机上改点焊机我也搞一搞用70平方线在次级绕了4圈测得电压4.32伏次级加点动开关如图<开关在旁边铁箱里没照上>

结果不好使.电流有400到500a 得2到3秒 焊是能焊得住但是能搞开 在厚点的就不行了  不结实.70的电缆线用了6  7米.我那个郁闷呀.虽然没花钱但那是白花花的‘银子’呀!    分析原因:线路长。接头多  漏磁大      今天到这吧明天重头戏大家别错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 看见大家都在电焊机上改点焊机我也搞一搞用70平方线在次级绕了4圈测得电压4.32伏次级加点动开关如图
...

补充用的不是布带  是云母玻璃丝带有点奢侈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 看见大家都在电焊机上改点焊机我也搞一搞用70平方线在次级绕了4圈测得电压4.32伏次级加点动开关如图
...

你的点焊机 电流时怎么测出来的?
再有  电焊机改点焊机我试过了,是不行的。

还是13kva的电焊机改的。

而且也和你一样,焊不牢。

一拉就开了,不像合格的点焊机那样,要么拉不开,要么撕裂一个口子。

网友B:
不是接头问题,我的接头也挺多的,而且铜鼻子还是锤子砸拢的。

我的变压器上的线径是200mm2   手动点焊机线是140

到气动的上面就直接是70了。而且线更长。一样能牢牢的焊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工做的跟啃过一样呀。

哈哈。没绕线机绕成这样都手疼了好几天 线太硬 玻璃丝扎的我满身红疙瘩还痒痒 老婆都把我赶到小床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接头问题,我的接头也挺多的,而且铜鼻子还是锤子砸拢的。

我的变压器上的线径是200mm2   手动点焊机 ...

电流表卡的因为有俩三秒所以能卡出来

网友D:
不错,比我的还乱,不过我的还没有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比我的还乱,不过我的还没有外壳!

嗯。抽头太多从37v到79v大概有20档电压当变压器也用 哈哈 我这电费不花米。其实次级也能绕整齐主要是想让散热好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抽头太多从37v到79v大概有20档电压当变压器也用 哈哈 我这电费不花米。其实次级也能绕整齐主要是想让 ...

继续.点焊机不好用.郁闷了好几天.看到还有不少短硅钢片和漆包线 何不在搞一个呢   说干就干找材料俩米多70线剥皮缠云母带儿子帮忙

造来木龙骨打眼做夹板  组合硅钢片 铁芯截面积22

原想初级用2.几的漆包线接果绕了半天发现绕不下改用1.0的

用1.0的线怕细  双线 又不好绕   只好在俩个立柱上绕俩组 然后首首尾尾相连做初级   算少了匝数只绕了300 通电后电流有7a还发热  又分别在俩侧各加俩层约90匝空载电流0.23算是完成了一半就这吧晚上继续

网友:
看到线圈就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烟盒与铁芯的对比,感觉铁芯的截面积小了点。铁芯面积大的好处是:空载电流小,用的铜线也少,漏磁少 ...

就有这些硅钢片了就算是废物利用吧。不想花米  也去破烂老那问过   人家拆了铁芯就扔到废铁堆了。让我自己去翻。我的天哪。老大一座铁山。我果断回家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有这些硅钢片了就算是废物利用吧。不想花米  也去破烂老那问过   人家拆了铁芯就扔到废铁堆了。让我自己 ...

继续该绕次级了缠云母带儿子帮忙

俩侧各绕3圈得电压3.25伏 线粗绕不下了

加可控硅    微动开关   时间继电器也有但我这个功率小手动控制完全没问题就没加

明天再发点焊效果图

楼主:
没人来了懒的更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 看见大家都在电焊机上改点焊机我也搞一搞用70平方线在次级绕了4圈测得电压4.32伏次级加点动开关如图
...

70平方线你就不觉得太细了?焊焊电池薄的接片也就差不多了。我就觉得奇怪了,大家要做点焊机,对次级的铜绕组为什么就这么舍不得花钱?不烧点钱点焊机的次级电流就烧不起来的,还要焊牢谈何容易?

网友:
狂人,电焊狂人们哦

网友:
新做的家伙有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