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X4的天线不再假

楼主(2013-03-19):
拆开HUBSAN X4的遥控才发现天线是PCB的,天线架子里空空如何,这样肯定会受到干扰,尤其是双手紧握遥控的情况下。
于是买了点超细的天线传输线,把原来的PCB天线从根部切断,焊接10cm长的屏蔽线,然后把头上3cm的屏蔽层剥开塞到天线管里面,完工。效果应该没得说,明天再把四轴上的天线也如法炮制看看。

网友:
哈,还真有人搞了

网友:
我是從“蛇形”頂端焊接,不知有效嗎?

网友:
室内飞不用这么折腾。

网友:
lz还真能瞎折腾。你这么做效果可能更差,原板的微带天线是经过优化和匹配的,随便换成一段线肯定有问题,不信你做一下拉距

网友:
实际距离增加多吗?

网友:
这种板载电路板天线已经够用了

网友:
试一试距离吧,

网友:
感觉自己加天线不靠谱,天线的设计应该是个严谨的事,天线是根据频率波长设计的,长点短点都会导致失去谐振点或降低效能。
自己摸索也可能会友奇迹发生,请lZ最好做个拉距实验,数据说话,造福模友。

网友:
我照着做了,但效果不明显。估计改进的余地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