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800飞行掉高的一些个人观点和分享~~~~

楼主(2013-03-19):
我自己飞S800 也帮客人装了好几台S800, 部分也有掉高的问题,我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说一下我个人观点,仅供大家参考,有意见的也不要拍我~谢谢

1: 我赞同DJI官方关于震动的说法,震动确实是掉高的主要因素之一,我手头有2台飞机,1台是我自己飞的,一台是客人的(放在我这里寄卖),我的飞机采用进口KS 2mm泡沫减震棉粘贴IMU,安装IMU的时候极度小心,保证IMU位于那个框的中心,任何位置都没有触碰,因为DJI设计的这个框太小,所以安装完了用手压紧后总会有某一边触碰或者过于接近,第一次安装的时候,就这个IMU我整整粘了1个小时,用掉4-5块减震棉,终于达到完美状态,四边不碰在正中心位置,四轴缝隙均匀(当然现在熟练了 可以15分钟完成,但是还是要15分钟,大家自己想想,粘这个有多难)。
客户的那台机子,用普通0.5或者1mm 3m双面胶粘贴,国内某代理代装的飞机,估计也没装仔细 ,有一边和机身板有轻微触碰

客人的飞机新买来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飞行一段时间后出现掉高,悬停也掉高,而且相当频繁,风大的时候尤为明显,而同一天飞行中客人使用我们工作室做的大8轴就没有任何问题,大8轴的IMU开放式安装,周围无包裹也是2mm KS双面胶。
我的飞机,大约70-80个起落,基本没有掉高,只有一次在傍晚航拍的时候遇到大风,大约5级左右,出现掉高,今天又特意升级了5.20版本,去飞了15分钟,2-3级风,一切正常无掉高,但是有风的时候会上下浮动,还算正常。

所以我认为机体的震动是产生掉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S800的IMU安装位置过小时导致震动传到的因素,最好能够把那个孔弄大一点就会好很多,至于减震棉更换,其实只要震动小了基本不用更换,我自己的就从来 没换过。

2,掉高是个综合问题,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所以片面的说某个部分不好 我认为也是不全面的,我认为导致掉高的另一个因素,是机臂过软,因为机臂软,在飞行的时候会导致过度的震荡和抖动,特别是航线和间歇性大风的时候,增加机体自身的震动(也许我表达的不对,但是我相信有丰富装机和调试经验的朋友应该能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这个问题从另一方面加剧了机身的抖动,机身传导给IMU。

3.我认为掉高的第三个原因是是动力问题,之前有朋友提到的关于动力沉余的说法,我喜欢称之为富于动力,也许这样更好理解。DJI在设计S800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注重了一些产品的性能指标,而没有太注重一些实际工作时候的情况。从配置上来说 ,DJI的官方数据是最大起飞重量7.2KG,马达功率360W,15寸螺旋桨 电机重量是144g。这个动力配置在我们工作室的动力划分或者配置方案中属于低转速的高效率配置,而S800也确实有着非常高的效率,我们工作室实际测试,S800+WKM+Z15+nex5+6S1W电池,起飞全重6.8KG左右,悬停时间达到16分钟,放电9000mah,属于相当出色了。但有经验的朋友会知道,小电机带大浆 在一定范围内会产生非常高的效率,这个也是很多初级用户在配机器的时候会首先考虑的问题,但是飞过固定翼的朋友应该知道 300多W的功率在固定翼划分里面属于25E-30E左右的级别,这个配置一般是用12寸浆的 ,当然因为盘式电机本身结构上的不同,可以带动更大的浆,但是从我们的经验分析,现在360W电机配15寸浆是有些过大了,而且螺距有5.5,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动力富裕不足,特别是电机的扭力和反应速度的不足。举个简答的例子,一辆正常排量2.0的车,你用1.4的发动机,如果跑高速或者路况好,一点问题没有,而且相当省油。但是当你在慢速行驶,边上一辆大卡车朝你撞过来,你要踩油门逃命的时候,那就对不起了,1.4你踩下去会发觉明显不够力。同样的道理,在遇到大风,或者剧烈震动的时候,需要通过快速调整螺旋桨转速的时候,360W的电机带着15寸浆就可能有点力不从心了,纠正速度太慢,变化频率太低,瞬时拉力提不上去。有朋友在帖子里面提过,当一个电机力量不够的时候为了平衡会降低其他的电机输出,导致掉高。而我要说的是电机力量不够,纠正不及时,不能和飞控判断同步,也会导致抖动,抖动经过柔软的机臂,和磕碰的机身,传到IMU,然后就。。。。。

4.比较少有人提到的一点,就是线路问题,S800为了造型,采用与埋设线路,线路有2根2组铜丝组成,其中1mm直径2根为供电线路,0.5或者0.3mm(没量估计)为电调信号线路。我拆过S800的机臂,所以专门研究了一下线路问题,从网上的资料得知,直径1mm电线是0.79平方毫米,相当于18AWG(0.82平方毫米)的线材,而18AWG的最大电流是大约是10A左右。当然不一定正确,也许我找错资料的,但是从个人观点出发,我觉得电线可能细了一点,当电流极具变化的时候,特别是忽然大功率提速的时候这条路可能不够宽,加上之前我说过的,小电机带大奖,缺乏足够的扭力,在瞬间提升油门的时候可能会短时间电流过大。而电线不够粗壮,也可能会阻碍电流通过,导致功率不能满足飞控的输出要求。 以上这点,是我个人观点,也许未必正确仅代表个人意思,大家看过算过。

之前忘记说了一点,就是我在每次掉高的飞行中也有发现不掉高的,而是上升,这个现象是随机出现的,掉高的比例更大一点,或者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定义为无法保持正常高度的话,那么我实际遇到的结果有收2格油门飞机还在上升,和推两格油门飞机还在下降,我都有遇到,只不过下降的比例更大。

综合上面4点,我的个人观点是,由于马达功率不足,螺旋桨太大,线路太细,会导致响应延迟和瞬间功率功率不足,而造成飞机无法准确或者快速的完成飞控的指令,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机臂较软,机身板开口太小,紧挨着IMU,导致震荡或者抖动加剧,引起飞控的判断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飞机能保持平衡 可能出现的是掉高,如果飞机不能保持平衡,那么可能出现的就是突然的翻身或者炸鸡。

因此,我应客户要求,专门为客户改装了一台S800,大致改装内容如下:
IMU拆除,用2mm海面双面胶重新安装,保证四边均匀,无任何磕碰
拆除机臂中原有线路,使用AWG16优质硅胶线替换电源线,信号线用优质舵机线替换,因为S800的封胶无法去除,所以走的明线
电调更换好赢铂金系列
马达更换750W峰值的电机(配合S800浆 最大拉力3.6kg)
因为换了电机电调,所以更换了机臂的上的电机安装板,增加了一块圆形下板固定电调
改装完以后比原S800 自重增加150-200g,主要是电调和电机的重量,还有电线的重量

经过客户2个月的航拍飞行,60个左右起落,其中包括西 藏和青海,海拔3500米上的航拍任务
客户反映无掉高情况出现,飞行一切正常。

另外我想说的是,本人是DJI的忠实用户,有DJI所有的产品,并且一直有非常良好的运行状态,在我们实际做客户维护中也经常帮客户调试问题飞机,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客观的讲,超过90%的问题,都是由于没有正确的安装调试,和合理的配置造成。真正由于设备问题造成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并不多。当然也不是说DJI就没有问题,部分产品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够完善和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DJI一直已非常积极的态度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产品,作为一个完全的民族企业来说能在短短几年里面做到现在这个程度,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我愿意为DJI喝彩。同学们,想想中 国电信,中 国铁路,中 国石油把~DJI真心不错了~希望大家能用一种更宽容的态度去对待。

还有我要唠叨几句,实在是觉得有些人心态不好,说实话,航拍本来就是高风险高投入的行当,只看到航拍赚钱,不看航拍的风险,纯粹是心态不好,美国航天飞机都掉地上,几万块的小飞机出点问题也正常,毕竟是民用级别的设备,设备问题也是航拍的风险,什么叫风险,就包括一些不可预估没有缘由的问题。如果航拍没难度没风险也轮不到你来做了。我同意大家赚点钱不容易,都是血汗钱,几万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小钱,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已更宽容的心态来面对问题~呵呵,宽容的心态 冷静的分析,认真的改善,才能解决问题,一味的责怪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不知不觉就打了这么多字,看在我半夜发帖辛苦的份上,大家看帖要回啊~呵呵~

最后还是要申明一下,以上言论仅代表个人体会和观点,不代表任何官方观点,不代表正确结论,不代表一定对你也有用,三不代表,呵呵~ 也许我的想法和认识存在错误和误区,还请见谅,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只在分享经验,帮助大家更好的飞行,希望能对有需要的人有所帮助。觉得有用你就看着,觉得屁话你就一笑而过吧,实在是看到论坛里有些人怕的,随便说点什么都抓住你某个点使劲批。

网友:
沙发啊,我飞的是小机架,但也用的是WKM到没有出现过掉高的问题!

网友:
小白的我算是上了一课,至少知道以后该注意什么了,谢谢版主

网友:
楼主说的几点都比较有道理,也是我之前认为的故障原因。

网友:
电机冗余功率不足是主要原因!!!!!!!!我两套WKM,一套装S800,掉高。一套装自己做的八轴,随便乱飞定高很准!!!!

网友:
这篇文章很有看头,其中一些观点与我不谋而合。

网友:
1.s800安装口小,纯粹是设计缺 陷也是隐患,正常来讲,应该在粘imu的地板画上安装位置!!一个imu安装1个小时,很不正常啊。
2.掉高度的事情本人没有亲身经历过,不过dji自己承认了,就是减震棉老化的原因,别解释!!
3.机器太重吊高度?5-7公斤的飞行重量是dji网站上自己标的,难道标虚了?
4.线路设计缺 陷,至于楼主找的动力线路额定电流数据对不对就不知道了。
5.再加一条,s800电调用铜线的硬链接,隐患大大地!损失会是严重地!后果不堪设想地!
事实胜于雄辩,谁摔机谁知道,商家忽悠要当心!!!

网友:
谢谢,分享啊,非常同意90%的问题都是安装、调试和操作问题造成的观点,我本人在安装调试过程中有深刻的体会

网友:
洋洋洒洒一大篇,谈谈我的读后感和给模友的小建议:
1.imu震动是否为掉高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视频和飞控数据可以判断,既然dji说了是,那么客户也只能忍,请求给出官方解决方案或者保修保换或者退货政策,而不是diy
2.lz和代理都会说的掉高是个综合问题,这也是多年来,飞控与飞行器以及系统集成的扯皮问题,造成的结果是谁都不管保修和售后,炸鸡损失客户自担,现在模友们已经基本接受
3.s800也有设计问题,需要改装后才能正常使用,而且这对非专业玩家是很难的
那么如何解决呢,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
1.认为只是imu震动问题的,请按照dji官方说明增加减震效果,而不是自行处理,有些朋友做减震盒子或者安装在z15上,那对于飞控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2.认为s800问题的,换可靠机架
3.认为集成安装调试问题的,请dji给出s800+wkm+z15的全套解决方案,并对产品质量承担责任,模友们做好飞行记录和视频,做为索赔依据

如果你改装了,意味着售后服务也没有了,请客户谨慎

网友:
广告中专业影视航拍飞行平台,全球最顶尖的无人飞行器控制系统研发和生产商,顶级商用云台系统
这些用词多么耀眼,大量夸张的宣传让人很失望和痛恨
顶尖产品是要有顶级的服务配套,希望dji可以践言,拿出一些实际行动来吧!

网友:
LZ说的正式我想的,无奈已入,有人要的话出800

网友A:
既然这样还买S800做什么呢,要知道一个S800的空机架,可以弄几台6轴机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还买S800做什么呢,要知道一个S800的空机架,可以弄几台6轴机架了,

要整套产品服务啊,这个价格是含了品牌和服务的价值

网友:
我的帖子里面很早就说过,优秀的厂商其实不是卖产品,卖的是性能和服务

网友:
辛苦楼主了,学习了,也增见识了。

网友:
等待某楼的基*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