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姿态模式向右边跑

楼主(2013-03-19):
6轴姿态模式飞起来就向右边跑。请问该调整哪里  以前用兔子的时候 还可以校准   NAZA 完全找不到校准的地方  求救 !?!!!

网友:
多看下naza用户手册…上面很详细…

网友:
设置重心的数值不对吧?

网友:
姿态模式都是这个通病,我的也是向右边漂,重心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我的也是姿态模式右边漂

楼主:
可以打微调不????

网友A:
跑偏好似和那个小白帽子有关。我的一离地就向左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偏好似和那个小白帽子有关。我的一离地就向左跑。

什么东西?你是说g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东西?你是说gps?

我感觉到是那个玩意,后来因为再说明书中说电子罗经在那里面,所以猜测就是他的影响。但是已经用树脂胶粘死了没办法晃动他调整。正在想办法是不是在底座上搞点什么。

网友B:
我现在没装gps 一样会飘  感觉不飘要一点风都没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没装gps 一样会飘  感觉不飘要一点风都没才行

那就要考虑一下你的整体从性能了。动力的分配是否足够。我的小家伙轴距430,电机3506 900Kv 桨是9047 全重1244g。小风的状态下还能稳得住。向左飘有时无风也飘有风也飘。弄来弄去的烦了。干脆随他去吧。多操点心扳杆顶一下吧。

网友:
最好有视频,看看如何飘。姿态情况下,因为没有GPS定位,所以在水平面是有漂移的,这是肯定的,所以是正常现象。

网友C:
naza 本身装得不够平,也就飘了。
我发现“单闪黄”(所有杆回中)时,如果左飘,就把naza稍微往左倾斜一点点点,基本就不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za 本身装得不够平,也就飘了。
我发现“单闪黄”(所有杆回中)时,如果左飘,就把naza稍微往左倾斜一 ...

谢谢指教,马上捣鼓一下。见效立刻告诉大家。

网友:
转个方向看看是不是往风的方向飘
或者naza主控没有装平
校准下IM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