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为何大家喜欢追求大直径盘式电机低KV值

楼主(2013-03-19):
这个我主观的认为有一定的发言权,再我初中时就玩双钻四驱车,那个时候我可以用20元银超霸改造为300元的原装日本魔王电机的效能。对电机有些了解和研究。至于无刷和有刷除了驱动不一样外基本差不多。为啥大家都追求大直径的盘式电机低KV?选择什么样的电机转速和转矩是需要带动什么负载考虑的,适合为宜,一般可以理解为黄金取舍点。比如说同款尺寸的转子、定子、转子直径、转子高度、磁钢数、磁钢强度、单片硅钢片厚度材质等。用细线绕制100圈得到的是低转速高扭矩电机,用粗线绕制20圈可以得到高转速低扭矩的电机。漆包线细了,电流小,电阻高,电磁转换慢,硅钢片效率高,速度也就慢了,但是磁场强度稳定有力,功率大。如果漆包线粗了,电流大,电阻小,电磁转换就快,速度也就快了,但是磁场强度是瞬间的,硅钢片抓换快效率有所降低,功率小。当然不是想缠绕多少圈都可以的,因为硅钢片的空间是有限的。还有一点大盘式设计的电机之所以高端追求的多,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杠杆原理,好比用手再单车上波动轮胎很轻松,波动转轴就非常吃力的,运动外圆大,力量也大,空间也大,可以绕制漆包线的空间也大,之所以这种大直径低KV的电机远远高于普通的无刷电机,主要是制造成本高,硅钢片选用电磁高转换的铁芯,同样高度的转子硅钢片数量越多转换越快,硅钢片数量越少转换越慢,高端电机有一个参数就是单片硅钢片的厚度。磁钢选用强磁钢,漆包线选用纯铜、镀银、镀金、纯银、甚至纯金的线绕制,一个比一个贵,选用以上好的漆包线就是为了,提高电磁转换的速度和能耗比,以及离心平衡调整,负载稳定等等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都需要人民币!!!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和实践,希望和大家交流学习一下!

楼主:
有刷和无刷的工作原理?

有刷和无刷的工作原理?
无刷直流电机靠霍尔元件检测转子的位置,然后控制器处理霍尔元件传来的信息就可以控制电机的转向,控制器还可以产生脉宽信号用来控制电机转速。从控制原理说无刷直流电机是闭环控制。 有刷的电机靠电刷与转子接触保持转向,它是开环的。 你可以在它的控制器里实现实时控制算法,而且无刷的电机损耗低、可调速度范围宽、更高效。 当然无刷电机本身价格比较高,而且控制器比较复杂,成本会高,考虑模型电机的特点,无刷效率更高更有力。
--------------------------------------------------------------------------------
什么是有刷电机?
有刷电机工作时,线圈和换向器旋转,磁钢和碳刷不转,,线圈电流方向的交替变化 靠随电机转动的换向器和电刷来完成的。
什么是无刷电机?
无刷电机由控制器提供不同电流方向的直流电,来达到电机线圈电流方向的交替变换, 无刷电机的转子和定子之间没有电刷和换向器。
--------------------------------------------------------------------------------
无刷的特点:
1、全面替代直流电机调速、全面替代变频器+变频电机调速、全面替代异步电机+减速机调速;
2、可以低速大功率运行,可以省去减速机直接驱动大的负载;
3、具有传统直流电机的所有优点,同时又取消了碳刷、滑环结构;
4、转矩特性优异,中、低速转矩性能好,启动转矩大,启动电流小;
5、无级调速,调速范围广,过载能力强;
6、体积小、重量轻、出力大。

楼主:
技术补充,备用!

网友A:
至于无刷和有刷除了驱动不一样外基本差不多

那先从原理上说说如何个基本差不多法。。

网友:
一般都是追求力量   没有考虑其他的因素

网友:
玩四轴,电机拉力要有一定富余的量,不是说1kg就用拉力1kg的电机,所以盘式低kv大桨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B:
大家多是玩直驱,有用减速齿轮的吗?用齿轮会不会省一点

网友C:
大扭矩电机还有个好处,就是加速迅速,如果使用小扭矩高速电机,可能出现某个情况需要加速时,会发现电机反应老是慢半拍。从桨的气动来说,由于浆尖扰流的影响,低速大直径桨盘会比小直径高速的桨效率要高。这也就是为何多轴的拉力负载始终比不过直升机的原因(这个不用跟我争,计算过,也做过实验)。

网友D:
初中还玩四驱车.我小学的时候就自己拆变压器里面的铜丝来绕转子了.用两块手机电池串联...

网友:
学习 技术资源

网友:
这个深入简出,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多是玩直驱,有用减速齿轮的吗?用齿轮会不会省一点

用齿轮速度无法快速改变啊。

网友:
镀银、镀金、纯银、甚至纯金的线绕制这个太值钱了

网友E:
银的电阻最小可以理解,但金的电阻比铜还大,难道用金还有其他的好处?请教请教~

网友F:
盘式电机? 盘式电机是上下的。市场上的电机就是扁电机而已

网友:
技术指导贴,有点了解了。

网友:
KV低,负载电流小,力效高,电池可以用久一点

网友:
楼主,这里没有一个是盘式电机

网友:
看完   我感觉我又得砸钱了

网友:
真知灼见!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盘式电机? 盘式电机是上下的。市场上的电机就是扁电机而已

的确这样啊。充其量为扁一点的外转子。

网友:
盘式的效率高点

网友G:
有见地。不错。不过有个别观点不能苟同。  电机线圈匝数和转速的关系,楼主的结论是正确的,但原因你没解释正确。 电机转动时产生反电动势,随着转速提高,反电动势和电源电动势会相等,转速就恒定不再上升了。  再说匝数和转速的关系:匝数较多时,电机在提速的过程中很快,反电动势就会和电源电动势相等。反之,匝数较少时,电机转动速度加到很高时反电动势才能和电源电压相等。

网友:
纯银,纯金。。。汗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是看需求。如果需要长空留,大负载,那么选用大直径盘式无刷电机会更好些。如果需要稳定,震动小,那么高KV配小桨可以花更少的减震措施来达到目的。毕竟高速电机的陀螺效应要好于低速电机。

网友:
低转速驱动大桨,这样拉力功率比会比较高,追求长航时的多轴需要这一点。有时为了带大桨还会加减速组

网友:
学习了 有望楼主出  用便宜电机改高端电机的教程啊

网友:
楼主的出发点比较好,但是缺乏系统的电机学知识。前段时间我打算研究一下电机力效,去图书馆找了几本电机学的书,刚翻了几十页就晕了。各种专业术语不是一两天就能速成的,希望楼主也引以为戒,观点可以提,但是不要信口开河。比如纯金的导线就纯属口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先从原理上说说如何个基本差不多法。。
有刷和无刷的工作原理?
无刷直流电机靠霍尔元件检测转子的位置,然后控制器处理霍尔元件传来的信息就可以控制电机的转向,控制器还可以产生脉宽信号用来控制电机转速。从控制原理说无刷直流电机是闭环控制。 有刷的电机靠电刷与转子接触保持转向,它是开环的。 你可以在它的控制器里实现实时控制算法,而且无刷的电机损耗低、可调速度范围宽、更高效。 当然无刷电机本身价格比较高,而且控制器比较复杂,成本会高,考虑模型电机的特点,无刷效率更高更有力。
--------------------------------------------------------------------------------
什么是有刷电机?
有刷电机工作时,线圈和换向器旋转,磁钢和碳刷不转,,线圈电流方向的交替变化 靠随电机转动的换向器和电刷来完成的。
什么是无刷电机?
无刷电机由控制器提供不同电流方向的直流电,来达到电机线圈电流方向的交替变换, 无刷电机的转子和定子之间没有电刷和换向器。
--------------------------------------------------------------------------------
无刷的特点:
1、全面替代直流电机调速、全面替代变频器+变频电机调速、全面替代异步电机+减速机调速;
2、可以低速大功率运行,可以省去减速机直接驱动大的负载;
3、具有传统直流电机的所有优点,同时又取消了碳刷、滑环结构;
4、转矩特性优异,中、低速转矩性能好,启动转矩大,启动电流小;
5、无级调速,调速范围广,过载能力强;
6、体积小、重量轻、出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中还玩四驱车.我小学的时候就自己拆变压器里面的铜丝来绕转子了.用两块手机电池串联...

说起电动类设备,多少有点小骄傲!莫拍砖!

我再小时候6岁左右还没有上过学,学前班都没有上过,我直接上的就是1年级。说起这个,还有一个小故事,刚上1年级什么都不会,期末考-试全年级数学倒数第6名,老师叫我的家长需要带我去医院测试智力,怀疑是弱智儿,呵呵。老师甚至还用手推我的头撞向墙壁,头上起了个包(那个时候的教育太惨了!~)。1年级后半学期,我的数学全年级排名前第6位,初中3年一直是物理课代表,专业电工的3年一直是电气组长。说句心里话,我基本不复习,主要是兴趣一直贯穿我的学习阶段。至于不喜欢的课程经常不及格。

6岁的我就知道如何让电机旋转,电机还是再垃圾堆里玩具枪里捡到的。
也就是因为一次无意中通电看到电机旋转后,导致后来我学习的方向都是物理转电气。

现在是一名电气维修员。每天挣的死工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扭矩电机还有个好处,就是加速迅速,如果使用小扭矩高速电机,可能出现某个情况需要加速时,会发现电机反 ...

我不懂动力学,不过一直感觉4个螺旋桨相互之间有影响!毕竟离得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银的电阻最小可以理解,但金的电阻比铜还大,难道用金还有其他的好处?请教请教~

关于金导线,我也在学习中,金的电阻高于铜,但是电导率高于铜。
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见地。不错。不过有个别观点不能苟同。  电机线圈匝数和转速的关系,楼主的结论是正确的,但原因你没解释 ...

关于金导线,我也在学习中,金的电阻高于铜,但是电导率高于铜。
学习中~

网友:
技术贴,必须多支持啊

网友:
这个要看看了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起电动类设备,多少有点小骄傲!莫拍砖!

我再小时候6岁左右还没有上过学,学前班都没有上过,我直 ...

我小时候直接被医院鉴定为智力偏低,真不知道是如何鉴定出来的。

网友:
很好的帖子,算是普及电机知识~!

网友:
目测楼主的图没一个是盘式

网友:
银的电阻最小可以理解,但金的电阻比铜还大,难道用金还有其他的好处?请教请教~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误解,我们学物理的时候明明是银的电阻要比金的小很多,而为什么有些很重要的电子插头或接触点要用金呢?难道是金的贵吗,我的理解是金的性质很稳定最主要的是不容易氧化,而银很容易氧化,虽然一时的接触电阻小,却经不住时间......还有别的想法吗,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但是用金来绕线???我只能说你家有钱...........

网友(2013-06-13):
金属电导率如下:金71.6   银106   铜100  铁17.2   铝61   锡15.1                                                                                                    (2)定义:电阻率的倒数为电导率,用希腊字母κ表示(或者γ[1]),κ=1/ρ。除非特别指明,电导率的测量温度是标准温度( 25 °C )。
(3)单位:在国际单位制中,电导率的单位称为西门子/米(S/m),其它单位有:MS/m,S/cm,μS/cm。1S/m=1000mS/m=1000000μS/m=10mS/cm=10000μS/cm。
(4)说明:电导率的物理意义是表示物质导电的性能。电导率越大则导电性能越强,反之越小。另外,不少人将电导跟电导率混淆:电导是电阻的倒数,电导率是电阻率的倒数。

网友:
金的电导率大于铜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盘式电机? 盘式电机是上下的。市场上的电机就是扁电机而已

正解
这个问题 也困扰过我

没办法  人就是爱被呼咙
所以卖家只好顺应潮流

现在用的  就是扁电机
为啥要号称是盘式勒
很简单   可以提高价钱  提高销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扭矩电机还有个好处,就是加速迅速,如果使用小扭矩高速电机,可能出现某个情况需要加速时,会发现电机反 ...

那多旋翼的优势到底体现在哪里?

网友:
LZ讲解深入浅出,科普了

网友:
航模中使用的无刷电机不是使用霍尔元件检测转子位置的,是靠反电动势检测的,这样电机成本低

网友:
楼上正解,航模用的无刷基本都是无感的,低速线性有高要求才会使用有感无刷

网友:
内容精彩让我学了很多东西十分感谢

网友:
从最开始的不懂,随便买了一些电机电调,就开始了四旋翼的制作,,,后来少许萌懂,就开始去买一些好几百块一个的低KV高效率的电机,,,现在我又喜欢上了最开始的XXD电机了,便宜又好折腾,2212的1400KV也可以玩到二三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