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让电动固定翼飞起来声音很大,很响,很震撼。

楼主(2013-03-19):
求教怎样让
电动固定翼
飞起来声音很大,很响,
很
震撼
。

网友A:
在飞机上装大功率的功放、大喇叭、低音炮!

网友B:
。。。。。LZ要求真奇葩。

网友C:
机屁股后面挂一串鞭炮,飞前点着

网友D:
把电机摔到块报废,飞上去就有声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飞机上装大功率的功放、大喇叭、低音炮!
有个靠谱的方法。。。
电固的话在浆两边上各钻一个洞,飞起来有半个油机的音效。注意浆平衡。

网友F:
在飞机上挂鞭炮,可以模仿机枪的声音,然后鞭炮烧完了引爆飞机上的雷鸣,可以模仿飞机被打爆时候的场景!很刺激的~最适合LZ了!

网友G:
1、直接上油机!2、喇叭+声效模拟器

网友H:
直接上油的吧

网友I:
超音速就可以了

网友J:
拖个油桶上去,然后里面放鞭炮!肯定响!

网友K:
7楼正解。

网友L:
口哨,绑在灰机肚子下,一飞就叫

网友M:
换 高KV 电机 KV越高越好 再换小桨就可以啦 !(我以为你问飞翼)

网友N:
绑几个鸽哨在机头就可以了,又小又轻又响

网友O:
我用过鸽哨。声音有不过不是很大,你多弄几个试试?

网友P:
很久以前在5irc上见过有人出售类似的音效套件,据说美国货来的。

网友Q:
电机轴弯了就行了

网友R:
共振大。。声音就大

网友S: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3330336848
你做个小白试试

网友T:
你把桨叶剪掉一点试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