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了,你们骂我吧。。。。白忙乎了两天!!!

楼主(2013-03-19):
把共阳极接到VCC上,,就一切正常了。。。

坑爹的之前测试的时候,,共阳极都是驱动和控制板对接,没有接到芯片的vcc上。。。接上就OK了。。

浪费了我两天时间。。。。
就是这4根阳极,,,唉,,大意了。。。总觉得没问题,一直没接。。

不过问题总算解决了。。还是蛮高兴的,可以睡个好觉了。。。
驱动的问题解决了,电控箱可以继续做了,,合影留恋,

再次感谢各位热心解答,,多谢了~~

/////////////////////////////////下面的问题全部作废,不过电路图可以给后来者参考。/////////////////////////////////////

拍了20个74LS00 ,按照论坛的电路图做了N次,不能正常工作,,要么不能换向,,要么一向正常一向振动。。

仔细研究了下,,发现论坛的电路图有些看不明白,,好像不符合脉冲的要求啊,,,但是他们说能用。。。

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了,,,请大侠们指点指点,,

下面这个是单脉冲和双脉冲的时序对比图:

由此可以得到下面的表

那么,,我仔细看了论坛里前辈们发的电路图,,发现不符合上表啊,要么脉冲输出不对,要么双路都有脉冲,,与我实际测试也相符,,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前辈们说能用??
这是论坛里找出来的几个图:

下面这个图因为手上没芯片,,还没试,但是推理了一下,感觉这个才是正常的,,大侠帮忙看看,如果没问题我就去买芯片。。。。

请大侠们帮忙看看,,到底我的思路哪里出了问题。。。多谢了!!

////////////////////////////////////////////////////////////////////////////////////////////////////

又琢磨了半天,,由于手上没有别的芯片,,只能用74LS00的与非门来做。。推测没错,大侠们帮忙看看哦。。

用了七个与非门,,太多了。。需要两颗芯片,,不知道能不能优化下。。

网友:
为啥用逻辑芯片啊...单片机的价格好像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鹌鹑仔

惭愧的事情,,本来一会儿就搞定的事情,,却浪费了两天时间。。

甚至还怀疑别个的电路图有问题,,唉。

网友A:
恭喜鹌鹑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非门的逻辑是2个输入脚有1个脚接0,则输出为0;有1个输入脚接1,那么输出就和另一个输入脚反向。那么拿第 ...

搞定了,,非常感谢你的答复。。

我把共阳极都接到VCC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直接告诉你怎么接吧
用两个74ls00

多谢多谢。。。

不过我刚刚搞定了。。把共阳极接到芯片的VCC上,,就正常了。。

以前一直以为不用接,,只用驱动和控制板对接就行了。。。结果。。白忙了两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说这么一堆我不懂啊,,,我昨天才百度知道与非门是啥。。。。

能帮忙画个图么?  多谢了。。 ...

那我直接告诉你怎么接吧
用两个74ls00

14,7接电源。

D接IC2的pin1,2(就是pin1,2并起来用)
IC2的pin3接IC1的pin4
P接IC1的pin5
IC1的pin6接IC1的pin9,10(同上)
IC1的pin8输出CCW

D接IC1的pin1
P接IC1的pin2
IC1的pin3接IC1的pin12,13(同上)
IC1的pin11输出CW

祝顺利!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看不懂那就没办法了

这个方法在数学上是成立的,仅仅是输出都是(INV)PP = PULSE, D = DIR
我推了一下
CW=P NAND (P NAND D)
CCW = P NAND D
当D = 1时候,
CW=P NAND (INV)P = 1  (这里虽然是P和(INV)P运算,但是考虑实际门是有延时的,所以会有毛刺,这种不经过同样数量的门的组合逻辑,都是有毛刺的。)
CCW= (INV)P
当D = 0时候,
CW=P NAND 1=(INV)P
CCW=1
(此外所有的脉冲都是反逻辑的。)

网友:
不会!跟你学习,先顶顶~~~~~~~~

网友B:
与非门的逻辑是2个输入脚有1个脚接0,则输出为0;有1个输入脚接1,那么输出就和另一个输入脚反向。那么拿第二个电路来说:当方向经过左上的与非门时,正转脉冲和反转脉冲都有1个脚接方向信号,并且信号相反,那么,当方向是0的时候被直接连接的反转脉冲将是保持1,而正转脉冲是方向信号经过反向后接入,即接入信号为1,这时,脉冲信号会输出到正转脉冲,而反转脉冲将一直输出1,相反当方向信号是1是,脉冲信号会输出到反转转脉冲,而正转脉冲将一直输出1。
楼主的电机在抖动也许要看看驱动器的输入是0有效还是1有效,如果按上面说的电路,1有效的驱动器可能会出问题,因为没有信号输出的口会是保持1,解决办法是在正转脉冲和反转脉冲输出后面再加一级反向,就有与非门输入2个脚并联就可以了,或者驱动器直接可以调整,接成共+级的

网友:
前面几个图都没问题,只是输出脉冲有正向有反向.下面复杂的图有点混乱没仔细看感觉没必要那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说这么一堆我不懂啊,,,我昨天才百度知道与非门是啥。。。。

能帮忙画个图么?  多谢了。。 ...

我来帮忙翻译一下吧
CW=PD
CCW=P.非D,这个非打到D头上更清楚
用与非门表示就是
CW=非(非(PD))
CCW=非非(非D。P)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看不懂那就没办法了

照着焊了一个。。

开始不能用。。把DIR和PUL调换了下。。能用了。。但是反向振动非常厉害,,目测是反转时ccw  cw  都信号发出,电机在那里纠结。。

这个电路就是你目前用的么? 你是共阴极还是共阳的接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看不懂那就没办法了

哈哈哈,,多谢了,,这个还是看的懂。。。

我照着焊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就这么大的图了.电子的东西我也不大懂,当初就是按那个图右边的接线图,买了几个74LS241N,在洞洞板上焊了 ...

唉,我也不懂电子。。。

不过我的运气咋这么差啊,,,昨天到今天焊了几个电路,,都不行,或者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