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冲锂铁怎么设置

楼主(2013-03-19):
B6
充电器
,拿到充电器根据说明书实验了半天,菜单中锂
电池
都是LIPO,没看到怎么设置LIFE 充/放电。指导下小弟。

网友A(2013-08-29):
按第一个按钮到有个向右的箭头按最后那个按钮,然后有个数字开始闪,有3.7V3.6V和3.3V,选3.3V就是锂铁,返回就行这样就是锂铁充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