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 一年没用的电池了.现在冲上电了 还能用吗?

楼主(2013-03-19):
一没没玩 现在把电冲上了. 还能不能用呢

网友A:
你要看一年前的时候电压是多少。如果当时是在每片3.85V左右。那现在应该还能用。你查下电压再说

网友:
楼上的正解,先用万用表量下,再充电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一年前的时候电压是多少。如果当时是在每片3.85V左右。那现在应该还能用。你查下电压再说

一个1.0 一个2.9 一个3.8  我就直接拿去冲了.现在都是4.1多一点

网友:
扔了吧,肯定坏了。充进去的电,也会因为电池内阻变大,放电极差。有电压而无电流。

网友:
小电流充放几次,不建议拿来3D了,放电达不到了应该

网友:
1.0估计挂了

网友:
飞固定翼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锂电池我上次3.85用密封袋放在冰箱一样没用了,基本容量只有一半了

网友:
试试分别对每个电芯充电……

网友:
试试,冲不进就换一块。

网友:
B6有存储模式  先用存储模式充好然后放冰箱  这样要好一些

网友:
高倍率电池的寿命本来就短,如果保存电压不当,一年时间足够报废的了。  另外就算还能用,内阻也大了,支持不了大电流放电,并且大电流放电时温度会比正常电池高很多。
飞飞小固定翼啥的还好,飞暴力的话指定怀孕。

网友:
1楼的正解,先用万用表量下,再充电试试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我上次3.85用密封袋放在冰箱一样没用了,基本容量只有一半了

其实放到3.5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放到3.5比较好。。。

我不知道你说的3.5是什么,但是这个若是电压我就不认同了,原因大家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