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行的通吗?

楼主(2013-03-19):
请问各位大佬,两个双掷刀闸,可以控制单相交流电机正反转吗?想用在自制的小吊车上控制升降,不要推荐倒顺开关,倒顺开关控制小吊车很危险的,

网友:
好像单相无法用双向闸刀控制正反转。

网友:
可以控制,不过单相电机需要停机后才能开反转,否则会出问题。

网友:
以前我的0618小车床就是用两个开关控制的正反转

网友:
一个开关实现双刀是这样接,也可以用两个开关,自行研究吧

网友:
目前常用的点动遥控器加二个接触器,用起来非常方便,搞行车的路过。
不过专用遥控器现在也很便宜了。

网友A:
电机控制应该用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你要土法上马也可以,简易有简易的好处.单相电机有两个绕组即工作绕组(线粗匝数少电阻小)和移相绕组(线细匝数多电阻大),该电机换向很简单,只要将工作绕组L1或移相绕组L2的两头对调就行了(如左图所示),图中用了一只双刀双掷开关.(实际上有许多单相电机一出厂就将旋转方向 定死了,所以电机的两组绕组在内部已经串接好,故电机只引出三根线,这时如要换向就必须将电机打开,将串接的两根线拆开并分别引出才行);有些工作场合需要电机频繁换向(如洗衣机),这就要求控制电路简单可靠,厂家干脆将单相电机的工作绕组和移相绕组做成一模一样的形式,这样做电机效率虽然低一些但总的来讲对厂家来说还是合算的,所以用的地方也不少.如右 图所示,图中只用一只单刀双掷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控制应该用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你要土法上马也可以,简易有简易的好处.单相电机有两个绕组即工作绕组( ...

老武讲的透彻,透明,专家级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佬的热情解释,只是我太笨了没明白,说说我的电机,我那个电机750瓦,接线盒有4根线,用倒顺开关我会接,用双掷刀闸不会,不明白的方面是用两个刀闸控制电机,一个刀闸合上后,会不会混线?因为两个刀闸共用4根线,且一支刀闸接线与另一支刀闸接线要交叉?

楼主:
老武的注册时间和我的注册时间是连号,

网友:
顺便也学两招

网友:
看看怎么说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