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就炸了,郁闷。三只鸟合照。求教空中熄火原因

楼主(2013-03-19):
        上午又去球场,450起飞就炸,捡起来一看,原来是舵机拉杆头脱落导致的炸机!真是无语!坑爹啊!由于炸的一点也不刺激,轻伤,所以没有大家喜闻乐见的惨炸图片。
     还好只有横轴弯了,换了横轴,玩光了11块电池。倒飞两面刷锅还是一面熟一面生,飓风飞起来算低强度,自旋翻应该还是山寨的。
     最后倒数2块电池飞3D的时候居然短时间空中熄火,2秒后又有动力,飞机大降高度然后甩尾重新升起来。3D切回普通模式后迫降,再次短时间空中熄火,2秒后又有动力,甩尾,还好俺降落成功无损伤。
     检查半天也看不出哪里有问题。只好压压各个插头,断电再接上电池,正飞了一分钟没熄火,这才壮着胆子飞3D,最后一块电池飞完,熄火现象暂时没了。电池也飞完了。
      求教原因,熄火时飞机可控。电调好盈铂金40A。

头罩是A4铜版纸打印的。小的是02S,大的是亚拓飞越杂交450.

网友A:
头罩哪买的

网友:
好久不见 哦也哥。

网友B:
小机浆很有特点,就一恻有灯么?飞起来会不会振动啊

网友:
这个!lz小鸟控欲望很强烈啊!

网友:
小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机浆很有特点,就一恻有灯么?飞起来会不会振动啊

桨的灯当然两边都有,一个上一个下。无振动

网友:
请教lz头罩用什么纸做的?

网友:
呕夜哥哥的头罩好萌!

网友:
太猛了点,,吓到小鸟怎么办???

网友C:
450电机是神马牌子的?金黄色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电机是神马牌子的?金黄色的,没见过

二手机,蝎子电机,原主人不小心弄光了漆,快生锈了。俺自己喷的新漆。

网友:
纸制头罩炸机不能保护机身吧,觉得头罩对空中识别机身很重要,我喜欢色彩鲜艳的。

网友:
楼主鸟仔控啊?一窝鸟仔~

网友:
感觉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图纸谢谢

图纸已经上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纸已经上传

手机看不到不好意思,我回去在家下 载

网友A:
接口处怎么处理?

网友E:
头罩是用来保护电池和机身的,呕液哥务必换上有强度的头罩来炸。

网友:
必顶欧也哥

网友:
头罩有点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罩是用来保护电池和机身的,呕液哥务必换上有强度的头罩来炸。

谢谢兄弟多虑了。
纸壳里有玻纤壳。实际上原装壳做骨架,纸壳是马甲
苦恼的是熄火问题,摸不着头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多虑了。
纸壳里有玻纤壳。实际上原装壳做骨架,纸壳是马甲
苦恼的是熄火问题,摸不着头绪啊 ...

熄火问题,我本地魔友,遇到过,我眼亲眼见过。
间歇性失动。
后来发现是香蕉头用个焊锡太垃圾,焊得也不好。
买了好焊锡,重新焊过就好了,不是电调电机问题。

你通电后,看看哪个插头发热最厉害。

网友:
貌似最近流行鸟罩?

网友:
头罩太屌丝了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能良,主要看下电机和电调的线。

网友:
小鸟机队

网友:
我觉得用医院放射科的废胶片可能比较好、

网友:
头罩很有个性 在哪儿买的?

网友:
头罩问题~愤怒的小鸟本来就是用来炸的·~~~

网友:
呕液兄又来活动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