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三叶天线,老鸟讲讲

楼主(2013-03-19):
看到三叶天线的制作,好象内芯和外芯是连接上的,这样不是短路了吗?会不会烧发射机,我用表量原装天线,内芯和外芯是不导通的。怎么回事,请老鸟讲讲看。谢谢了!

网友A:
转引一个淘宝商家的介绍(供参考):
三叶草天线主要用在5.8G图传上。因为5.8G图传频率高,直线型强,角度小,原装全向天线的话,单飞机做各种姿势时候,角度变化很大,会造成时不时屏幕的闪速,黑屏。三叶草天线增加了很多天线辐射面,角度大,所以5.8G使用三叶草(蘑菇)天线在近距离会改善传输效果。但是,发射机的总功率是不变的,增加了辐射面积就导致距离降低,所以,三叶草天线和全向天线的区别如下:

                          三叶草    全向天线

辐射面积(角度)      大          小

传输距离                 近          远

近距离使用效果        好          较差

远距离使用效果        较差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引一个淘宝商家的介绍(供参考):
三叶草天线主要用在5.8G图传上。因为5.8G图传频率高,直线型强,角度 ...

我是说为什么原装天线用表量是断路状态,而三叶草是导通状态。我怕短路烧发射机。

网友:
不用担心吧,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在高频下你把它看成负载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