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三叶天线,请老鸟讲讲

楼主(2013-03-19):
看到三叶天线的制作,好象内芯和外芯是连接上的,这样不是短路了吗?会不会烧发射机,我用表量原装天线,内芯和外芯是不导通的。怎么回事,请老鸟讲讲看。谢谢了!

网友A:
就是要它短路,不短路就没用了

网友:
你用电表量是直流阻拦,天线要讲交流阻抗Z。Z=R+j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要它短路,不短路就没用了

那么原装天线怎么就不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原装天线怎么就不通呢?

不要用直流的眼光来看天线的阻抗。有些天线是直流短路的,有些可以开路,电磁波在电缆里传输不是“直流”方式,而是呈现波动的方式(正弦、余弦),传输到“终点”,如果不能被“负载”(天线)吸收,会逆行反射回电缆到发射机中......,相关的知识太深了,“传输线原理”,微波专业的,一学年的课程,非常枯燥难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直流的眼光来看天线的阻抗。有些天线是直流短路的,有些可以开路,电磁波在电缆里传输不是“直流”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