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向右飞,我能一直看清飞机的姿态,但是从右向左飞, ...
从左向右飞,我能一直看清飞机的姿态,但是从右向左飞,很容易眼花,怎么办比较好?

楼主(2013-03-19):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个问题?一开始以为是眼镜的问题,但是摘掉眼镜还是会这样,导致从右向左飞的时候速度略微快一点儿就会因为看不清而失去姿态。
真是个要命的问题,才航线阶段,以后咋玩3D啊。不光是V120会这样,250级别的飞机也试过,一样。

网友A:
少撸。多注意集中力就好

楼主:
不是注意力的问题……我是很认真在飞。

网友B:
正明你手势和基本功不扎实

网友C:
我也一样,后来去配个眼镜,就看清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支持。
问题是从左向右飞,很快的速度我都能控制很好,主要是眼睛看得很清楚,但是反过来稍微快一点儿就看不清楚了,控制很不方便了。
郁闷。

网友D:
基本功不扎实,为啥对尾就那么清楚那么稳,其他方向就不行了。

网友E:
应该是眼睛和大脑对右向左扫描时会有迟钝.

网友:
飞700马上看得清楚

网友F:
多飞飞就好了

网友G:
多练就好。。。简单的例子,左手夹菜不顺溜,是因为不习惯,不是因为看不清。。。飞起来比左右夹菜更复杂,而你以为是看不清,其实不是

网友H:
刚开始都是一个方向习惯另一个不习惯,强化练习弱侧,初期练习可控制速度,飞多了就ok。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继续练习!

网友I:
我觉得是你左眼比右眼视力好

网友J:
应该还是感觉问题吧,习惯成自然就好了。

楼主:
16楼说的很有可能……

网友K:
是不是很久没有升级过大脑固件了,现在都已经到2013bete版了,不过最新版有点bug,可能导致间歇手抖,建议先升2012版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