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6结构跟X6比,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3-03-19):
潜水查了半天没找到完整的说明。所以来这里问问。

有人说Y6结构可靠性要高一些,坏掉一电机平安回来的机率更大些。另外折叠Y6好像也要比折叠X6小一些。

这些都对么?还有其他的优缺点么?

楼主:
顶下 打错贴了

网友:
Y6的电机是上下结构,我感觉Y6的体积更小

网友:
y6 只要3个机臂 x6要6个,省材料,重量轻

网友:
y6是共轴反桨

以前记得 共轴反桨效率更高啊
但是前一阵看到一个帖子说 共轴反桨效率低   就迷茫了

懂得朋友说下

网友A:
Y6共轴反桨结构生存能力确实强于X6,拆掉任意一片桨叶照样飞。

共轴反桨,就是双层桨叶共用一个传动轴,但转动方向相反,不仅平衡掉了单向转动偏转力矩,而且第一层为第二层提供了“预压缩”,第二级就有更大的“进/排气量”和“气流密度”,虽然达不到2倍的效果,但改善也是明显的。在喷火战斗机的末期改进型上就已得到了验证。
大中型运输机,采用“共轴反桨+马刀型桨叶”就达到了螺旋桨的某种巅峰效率

-----摘自百度百科

不过上面的比较是基于共轴反桨结构和同级别的大单桨结构的,像X6这种场合类似于平面增加一单桨,共轴反桨结构效率是否更高还有待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A:
Y6共轴反桨结构生存能力确实强于X6,拆掉任意一片桨叶照样飞。

共轴反桨,就是双层桨叶共用一个传动轴, ...

按百科这说法好像证明的是双桨优于单桨?“虽达不到两倍”就是说达不到两个独立单桨的推力?那么X6能达到双倍Y3的推力么?

网友:
这个命题可以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结构的复杂程度和可靠性成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的复杂程度和可靠性成反比

所言乃真理也!

不过,不同于固定翼和直升机的共轴反桨,多轴飞行器里的Y6结构使用的是两个独立的电机,分别安装在力臂末端的上下位置。与X6相比,似乎并没有增加复杂性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言乃真理也!

你也说了“多轴飞行器里的Y6结构使用的是两个独立的电机,分别安装在力臂末端的上下位置,两个独立的电机”两个电机难道没有增加动力机构的复杂性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说了“多轴飞行器里的Y6结构使用的是两个独立的电机,分别安装在力臂末端的上下位置,两个独立的电机 ...

跟X6比。电机没多没少啊,都要安装。还少三臂呢。

跟Y3比肯定是复杂了。

网友:
结构和效率上来说y6 完胜 x6
从稳定性和动作的细腻性来说 x6 优于y6

纯个人意见

网友(2013-08-20):
除了好看没其它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