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经历空中熄火,提醒各位检查飞机马虎不得!

楼主(2013-03-19):
每次都飞到主油箱基本耗尽降落,这次也是如此。练习前后翻滚动作,结束前突然熄火了。落地后一看,原来是这样!好在有惊无险,赶紧给大伙儿提个醒,明白是什么情况吧

网友A:
哦靠 上星期我和你一样的情况,飞航线中发现副油箱内的油少了,主油箱的油还有好多,果断的降落,没有损失!!很庆幸有副油箱啊

网友:
重锤脱了,安装工艺不对,重锤需要做加强处理。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靠 上星期我和你一样的情况,飞航线中发现副油箱内的油少了,主油箱的油还有好多,果断的降落,没有损失! ...

为什么 要这样?
把副油箱当做主油箱?

网友:
玩模的,不管玩什么,尤其直机,必须谨慎啊。

网友:
那战斗机速度不是更快么,,炸鸡不是更容易么,??

网友:
能少则少,从来不用副油箱

网友:
重锤脱了,直接使用副油箱的油料。危险!

网友:
副油箱与主油箱 之间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
怎么个情况,没有明白呀,各位大大给说一下

网友:
恭喜楼主未炸鸡~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小心为上! s s d   s

网友:
漂亮的机机,果断地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要这样?
把副油箱当做主油箱?

你理解错误了,我的也是油管脱落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情况基本上查明了。开始也以为是安装问题造成重锤脱落导致主油箱无法给副油箱供油,仔细观察发现是主油箱内部油管断裂,下图可以隐约看到重锤上还留有一段油管。我认为自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飞前检查不够,给油箱加油之前虽然采取晃动飞机的方法检查过两个油箱的内部油管,没有发现异常,但事实说明这样的检查是不可靠的。飞行中特别是练习3D动作时,连续的大幅度摆动,本意失去弹性的胶管在重锤的带动下不停地来回弯曲,最后不堪重负,断掉了。回忆一下上次更换内部油管是去年秋天的时候了,看来这种油管的寿命很短。虽然每次飞完都会把油箱内的剩油全部抽干,但这并不能防止油管的腐蚀和老化。二是飞行中观察不仔细,即使主油箱停止供油,副油箱的油面下降是可以提早被发现的。自己平时更多地注意主油箱的油量,忽略了对副油箱的观察。而且这次也巧了,事故前一直在练习对头和对尾的前翻和后翻,几乎看不到副油箱。熄火前发动机声音有些异常,还没反应过来就停车了。当时正好翻回来,以前有过倒飞时熄火的经历,所以面对这个正飞时的意外处理起来简单多了。这也就是600,要是450就完蛋了,呵呵。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我把鸡鸡拆了,油管已经被腐蚀出裂痕了,手轻轻一拉就断了,好险啊。。。这玩意儿要常换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爱的,好多次了,我一回帖你就跟帖,而且都是对我赞许的帖,而且你也是中将,我也是中将,我们门当户对,要不我们就基情了吧!

楼主:
更换主油箱里面的断裂的油管,拆下来发现短了许多,仔细一看,油箱里面还有货,全部夹出来拼在一起

副油箱里的油管还好好的,弹性十足。当初是同时换的,这种白色透明的用完了,淡绿色的后来买的,看来质量相差很大啊!

网友:
有惊无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