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氧板(电工板)能握的住螺栓么?

楼主(2013-03-19):
请教:环氧板(电工板)能握的住螺栓么?

网友:
主要看干嘛了。

网友:
可以的,如果是固定电气设备的话是可以的,一般都需要5mm以上的环氧树脂吧

网友:
我说的是PLC  接触器这一类的东西。

网友:
攻丝上钢丝螺套用过,貌似还行

网友:
提高抗脱扣能力,最好使用埋入式螺母

网友:
电工板就是可以安装电气设备控制箱底板的,不然怎么叫电工板呢。根据安装部件重量选择不同厚度。

网友:
看厚度了,曾经用过8MM的,挂2公斤的仪表没工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