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电变压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3-03-19):
本人电类小白,望大哥们给解惑一下关于交流电调压的问题

看坛子里大家伙给器件供电,结合我自己了解到的交流电的变压无非这么几种方式

1:硅钢片的隔离变压器,或环形变压器等

2:接触式自偶调压器

3:调压模块

据我所知,1:隔离变压器体积普遍笨重,材料比较贵(铜贵啊),但是貌似用的人最多,但是电压比较固定,有些电压只能单独定做,从输出电压的和功率来看使用上并不便捷,不知其中有何难以超越的优势,让大家趋之若鹜

2:自偶变压器,原理不太了解,体积一样笨重,貌似处于淘汰边缘,但是好处是可以调压,甚至是升压,从表面功能力上来说,就调压这个功能应该优于隔离变压器呢

3:调压模块,具体原理也不太清楚,但是查到的资料说也是全隔离的,调压电压10~220V,很小的体积可以到40A甚至上百A,看起来价格也不贵,看功能和数值很不错,但是几乎没见人用过,很是纳闷为什么?

想请玩电的老大给解解惑,这三种变压装置各有什么优劣,另外我是打算给个110V的设备供电,但是现在在选择变压器这个事情上很疑惑,如果用第三种方案的话,是否可以?功率大概500W左右

网友A:
就是隔离变压器最好了,耐用、可靠、简单、抗冲击、还保值。

网友:
隔离变专指1:1电压的普通硅钢片变压器,用途是隔离电网,提供安全电源。普通变压器的好处我觉得是制作相对简单,找个旧硅钢片芯子,现成的公式计算初级、次级的线圈参数,认真绕制,浸漆干燥,装起来就能用,几乎个个成功。自耦变压器(或调压器),只有一个绕组,连在电网上,二次根据电压、匝数比,直接从这个绕组相应的匝数处抽头取电,即可与公共端形成电压,所以它只有3各头,自耦调压器只不过把绕组绕在环形铁芯上,把侧面的铜丝去掉绝缘层,用一个可移动的碳刷代替固定抽头实现电压可调,优点是耗费材料少、结构简单、输出电压连续可调,但是它有一个公共端是连在电网上的,不能实现与电网完全隔离,有触电危险。另外的调压模块可能指的是开关电源吧,纯电子器件,控制大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开、关来控制输出电压、电流,精度高、体积小、指标好!但是我个人认为它的价格高、自制不容易、可能不如前面两种过载能力强、对电网、无线电也有谐波干扰,可能不太对,呵呵!一般的选传统铁芯绕制的还是自制容易、简单可靠吧!500W,110V供电,建议直接找个旧铁芯,E型或环形都行,直接绕铜线,从绕组中点直接抽一个头来用,这样简单易制,体积又不大,皮实耐用,成本低,注意:加外壳、接地处理好!  仅供参考

网友:
1,隔离变压器的优势在于,,
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是分开绕制的,,两者之间完全隔离,,,是完全的电>磁>电  的转换
这样做的优势是:安全,次级线圈与电网分开的,线圈两头才有电势差,只有两头形成回路才会有电压,也就是说,你触摸其中任何一条线都不会触电,,,,当然,不能同时捏住两条。。。。。
明白了吧,,这东西给机床供电,,即便漏电了,你摸上去,也不会触电,,因为这个隔离回路与大地之间没有一毛钱关系。。
另外一个优势是,有一定的隔离电网杂讯的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机床,,高档仪器和音频设备,都用隔离电源的原因

2,自偶变压器
初级次级线圈,就是同一个线圈上的抽头,,,变压多少,就是看抽头的位置。。。。。由于没有隔离,相当于直接连在电网上,,,触摸有触电的危险。。。
因为是自耦变压器是抽头的,,而隔离变压器需要另外绕个线圈,,,所以隔离变压器比自耦变压器要贵一点,,一般价格大约贵二分之一左右。。。
至于变压,升压的问题,,完全是线圈的比例,,跟隔离和自耦没有一毛钱关系。。

3,调压模块。。
据说是利用斩波原理,以前也百度过,,说波形不适合对波形有要求的设备用,,,,给灯泡之类的调节下还行。。

顺便说一下,,隔离变压器是你最好的选择,,,二手区昨天就有人发帖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696&extra=page%3D2
八百瓦的那个,,一百多块钱,很便宜了。。。

我去年买个日本的3KW隔离,花了九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隔离变压器最好了,耐用、可靠、简单、抗冲击、还保值。

正解,我就是这样用的。几年了,从来没坏过,去看看我的东西还有有变压器要出。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看样子还是老实的选择隔离变压器了,就是这玩意挺沉的,邮费有点伤不起

网友:
隔离变压器好,最主要对设备或人身都安全,自偶和电子调压不注意的话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