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ESKY-020无刷大拉吗为双无刷锤子机取得圆满成功(新增夜航视频)

楼主(2013-03-19):
   长期以来对尾马达的机机一直不感兴趣,在家里客厅休闲飞只玩拉吗,自从铜河牌单双桨混控器问世后,就对尾巴能改成无刷产生了兴趣,也是为了配合铜河对新型混控器的测试,在成功搞定艾特MD500大拉吗改双无刷锤子机后(前面已经发过帖子),又对ESKY-016改了皮传锤子机(也发过帖子),为了更进一步测试铜河牌新型单双桨两用混控器的效果,又把ESKY-020无刷大拉吗改成了双无刷锤子机,经过几天的折腾,总算有了结果,效果令人满意.发上一段视频,主要是飞行在28*28CM的台阶上来回定点降落,这样能说明双无刷的操控性和稳定性了,一次成功的定点降落也许有朋友会说有偶然性,那么就来回飞了几次定点降落证明不是偶然的.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交流,但是以下几个问题不与回答!
  1:改双无刷要多少钱------这个问题自己去网上找配件,看价格
  2:双无刷能抗几级风------定距的机机就是有1米长那么大的也是不抗风的,想要玩抗风的就去玩450以上变距的机机
  3:这个双无刷能飞多远-------无可奉告
  拉吗改单桨后有不少好处,拆除了A桨,这个A浆也是最容易损坏的,拉吗在炸机后一般都会损失A浆,也就是上层的浆.拆除了A浆大齿.缩短了B轴,旋头用F45的改装,炸机后B轴弯曲的可能性小了很多.其他的改装和前面改的艾特MD500基本相似,就不一一重复了.

网友:
坐到沙发慢慢看。

网友:
尾电机一直是我们这些4通忠实玩家永远的痛,银河诞生了!王老师来了!现在好了!呵呵!

网友A:
支持锤子大四通单桨!
本人热衷此道持续二年多,已积累大小锤子机不下一个大队!从尾有刷直上皮传,没有去试双无刷:除了成本代价,还有尾无刷的线性不被看好.
不少副翼时代的元老现也悄然玩起了锤子机,足见锤子机的可取之处,并不是那位香港大佬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也不是什么平衡锤不能受控!它是受控的:当它与大桨平面形成夹角时,对大桨施以周期性的变距力,则受到大桨周期性的反作用力控制,所以锤子平面总是由迟后于大桨平面到最终随顺大桨平面,这就是受控!只是这个问题还存疑点,还有就是锤子单桨的右转弯不太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锤子大四通单桨!
本人热衷此道持续二年多,已积累大小锤子机不下一个大队!从尾有刷直上皮传,没有去试双无 ...

..........只是这个问题还存疑点,还有就是锤子单桨的右转弯不太好控制.

  关于这个问题,开始测试第二版混控器的时候的确实这样,向左转没问题,向右转很慢.根据测试的情况铜河修改了程序,第三版混控器有5档混控比设置,我现在用的是第三档.当然了,电子设备是一个方面,机械结构上的改进和调试也是非常重要必不可少的,经过不断折腾,不断调试,现在算是有了非常满意的结果.昨晚电池充好电后忍不住又去试飞,用2S和3S电试,飞行状况令我非常满意,只是用3S电尾马达比较热,但是不烫手.最后还用了3S25C2200电试了,一样能飞,但是毕竟太重了,怕马达吃不住,只飞了一分钟左右时间.

  关于成本问题在这里倒是想说说
先看看有刷的电子设备, 就以F45来计算,当然不是买整机的价格,是单买配件的价格
1: 4合1板子----老版100出头,新版的好像便宜点,80多
2:主马达-----35
3:尾马达-----总成25,单马达19
这样不连舵机大约就算150元左右吧,问题是耐用性地球人都知道,实在是让人伤心,有位朋友4合1都烧坏了几次,就算3个吧,小学生也能算出要花多少钱.
再来看看双无刷的成本:
1:接收机-----我用的是ESKY的,连晶体40
2:陀螺仪-----我用0704B,45买的
3:混控器-----铜河好像定价在45--50之间
4:无刷电调----主马达电调用好盈20A---最便宜的40元,当然了,要是不太讲究主马达的线性,用XXD20A的也是可以的,那就便宜些.尾马达一定要线性好的电调,我用的是好盈10A---55
以上4项就是"4合1",成本大约是220.
  5:主无刷马达---40-100多的都有,看自己怎么选,要好的就买贵的,不讲究的就买个便宜的玩玩,不过注意KV不能小,必须在KV3500以上,这样才能保证用2S电时候主桨有足够的转速.有刷370马达一个就是35,换2个的价格早就可以买一个比较好的无刷马达了.
  6:尾无刷马达----建议选用9克重的1504外转无刷马达,网上最便宜的价格是45,贵一些的价格式52,KV值不要选高的,最高2700就可以了,估计KV2300也没什么问题.尾桨就用型号5030的,要是能找到5030这样的反浆那是最好不过的.  看似这个马达比有刷19元贵不少,可是别忘了,尾马达一直是玩锤子机器的朋友们的最最头痛的问题,换3个的价格早就超过无刷的价格了.
  以上仅供大家参考,怎么玩,该花多少钱,花在哪里,那都是自己的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锤子大四通单桨!
本人热衷此道持续二年多,已积累大小锤子机不下一个大队!从尾有刷直上皮传,没有去试双无 ...

锤子机还是有自身的优点的,我最看重的,就是这个锤子的自稳效果……
直接油门一推,稍微修正方向,可以较轻松的飞到100米左右的高度,收油后慢慢就降下来了。
利用这个特性,初期入门级的电直航拍还是很适合的……

虽然局限性和风险很大,但用来入门航拍还算不错!
(当然,这里只是针对直机来讨论,显然是不能和固定翼和四轴相比)

如果改用6通机来做类似的事情,要安全的飞到100米的高度并稳定控制住,除了娴熟的操控技术野外,恐怕APS类似的飞控也是必不可少的……
抛开昂贵的成本不说,风险同样不小,并不见得会比锤子机保险到哪里……

当然,最重要的抗风和载重问题倒是解决了……但是如何在比较低的成本下实现比较稳定的高飞?恐怕也是个难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这个问题还存疑点,还有就是锤子单桨的右转弯不太好控制.

关于成本问题我想,相信多数老鸟都不会太纠结……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在自己的承受能力下就是绝对值得的!

光看廉价的原装零件也许觉得差别很大,但其实算上邮费之后……
比如我的,4块F45电路板差不多就是是400;
8个F45尾电机接近300;

反而是主电机上我貌似比较省……
我主电机快速爆毙的时候,原装的370价格是55,算上邮费就是70!
加上那时候基本上是在60~100米高空飞行,完全无法接受主电机的爆毙!
所以一狠心就之上上了最贵的无刷……那时候比较小白,入了那个185的套装(算上邮费200),
事实证明是对的,没有像现在很多小白绕弯路,钱也许是省了……但不容易啊!
那个无刷套装性能可能比较弱,但至少解决了寿命的问题!所以主电机上我没有再花第二次钱……
(当然,现在主电机只是25一个了,貌似大家都改无刷了,这个没人要了……

光在电机和电路板这上面的投入就是900左右了……
这些投入最终剩下的是什么呢?多半是一堆堆的尸体……

网友A:
RE: 改ESKY-020无刷大拉吗为双无刷锤子机取得圆满成功

引用 楼主:
..........只是这个问题还存疑点,还有就是锤子单桨的右转弯不太好控制.

有道理!好贴!
楼主方便给个洞河兄的淘宝链接么?店名也行.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好贴!
楼主方便给个洞河兄的淘宝链接么?店名也行.谢啦!

你在淘宝上搜"混控器",应该可以找到,不过现在有链接但是还没上架,具体情况你可以与铜河联系.QQ69383181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在淘宝上搜"混控器",应该可以找到,不过现在有链接但是还没上架,具体情况你可以与铜河联系.QQ69383181
...

搜到一个lama专用的,新版的还没开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到一个lama专用的,新版的还没开卖吧?

   铜河没有出过专门的LAMA专用混控器,你看到的那个是我说的第一版,只做了6个提供测试用的,后来出来第二版,就是可以LAMA和锤子机两用的,但是存在问题,经过修改程序出了第三版的,可以设置混控比,就是我现在改成功的.目前好像是有了第四版,就是加入了可以设置马达转速的功能,正在联系生产中,什么时候能上架,好像没有时间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铜河没有出过专门的LAMA专用混控器,你看到的那个是我说的第一版,只做了6个提供测试用的,后来出来第二版 ...

时间表:请再耐心等待十来天。
对于关注本帖的前面三位模友,如果需要混控器,到时会给予一定优惠。

网友D:
现在关注还有优惠吗,家里三LAMA,一锺子机等待改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关注还有优惠吗,家里三LAMA,一锺子机等待改无刷

加上你,四位。

楼主:
  在来一段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间表:请再耐心等待十来天。
对于关注本帖的前面三位模友,如果需要混控器,到时会给予一定优惠。
...

呵呵!看来就等厂家开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来一段视频

哇靠!这个完全就是一成品了!可以整机上架销售了!

楼主:
   还在进一步完善中,等全部搞定,请人帮忙来拍一段大航线,大动作的视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在进一步完善中,等全部搞定,请人帮忙来拍一段大航线,大动作的视频.

下一步有机会把它搞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一步有机会把它搞大点!

搞大没有必要,020这样大小的足够了,搞好才是硬道理,呵呵

楼主:
再来一段夜航视频:

网友C:
这个JJ弄得好亮骚~~~~~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来一段夜航视频:

太眩了!大桨上的发光如何实现的?动平衡怎么搞定?

网友:
这个020有多大?用什么电机 370 还是180

网友:
这020无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JJ弄得好亮骚~~~~~

不知工厂方便进展如何了?期待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知工厂方便进展如何了?期待啊!

清明节后出货。

网友:
晚点也好,手头正紧,忍不住又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明节后出货。

那很快了嘛……到时候请银河兄及时PM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清明节后出货。

最好备一些1818的无刷电机和好盈10A电调  还有一些配件 一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最好备一些1818的无刷电机和好盈10A电调  还有一些配件 一起

好吧,可少量准备几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可少量准备几套。

你没必要备1818无刷马达,1818只适合改小拉吗双无刷和F46单桨无刷,其他的不一定合适.

网友:
支持,打算用这个改V912了,
顶你,
预留一套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必要备1818无刷马达,1818只适合改小拉吗双无刷和F46单桨无刷,其他的不一定合适.

已经预订拍下了就等银河兄到手测试了……

如果我改F45的话,搭配好盈10A电调+XXD A1504 2300KV和5030桨对吧?

目前的接收机是WFR06S天地飞6通接收机,主无刷是山寨2625+好盈天行者20A
陀螺仪遇到一个出KDS 820的或者就是参照你的了。

网友:
改的不错 有机会我也改改

网友C(2013-04-20):
混控器已经出来了,需要的朋友可在淘宝搜索:改无刷专用多功能混控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混控器已经出来了,需要的朋友可在淘宝搜索:改无刷专用多功能混控器

呵呵!看来我是最快的了!不过中途估计会停留一下……

银河兄你那边情况如何?也要注意安全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呵呵!看来我是最快的了!不过中途估计会停留一下……

成都还好了,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摇晃得有点凶,时间有点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都还好了,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摇晃得有点凶,时间有点长。

恩,那就好……这次波及范围还是比较大的……愿大家都安好!

网友:
已入,改好再上测试报告

网友G(2013-07-18):
老前辈 级别不够,发不了消息,加不了好友,我在路桥机场,嘿嘿,你懂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前辈 级别不够,发不了消息,加不了好友,我在路桥机场,嘿嘿,你懂的哈

朋友是路桥机场的? 非常亲切的地方,1968年---1971年我当兵就在那里,前几年还去看了老部队,路桥镇变化非常大,最难忘十里长街靠一号桥那边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现在交通方便了,有时间我还会再去看看的.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可以QQ和我联系:158755802 注明"路桥"就OK

网友(2013-09-06):

引用 楼主:
..........只是这个问题还存疑点,还有就是锤子单桨的右转弯不太好控制.

这个大拉玛用的是什么主无刷电机呀

网友:
铜河牌新型单双桨两用混控器 我在淘宝怎么找不到

网友:
做的真不错,恭喜恭喜.

网友:
相机别老晃,晃得眼睛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