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naza飞控基本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3-03-19):
问题如题,请高手帮忙解决。
我的四轴机架是飞越650、
电机
2810、好盈天行者40A、花牌4S
电池
、天7控、桨叶是apc副厂12寸、naza+gps、起飞重量是1600g,
图传
设备还没上。
第一次起飞就歪了桨叶直接打在地上,这个郁闷,起飞后飞行器漂移。很严重。请高手给指点下!小弟在此谢谢前辈!!!!!!

网友:
校准IMU,调整重心,GPS指向是否向前,检查侧偏方向的电机电调。

网友A:
这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问题

网友B:
我之前飞得挺好的,前天晚上换了新电机,昨天室内试飞,离地50CM左右时打舵修正姿态竟然翻车了,那叫一个心凉啊,新电机被蹭花了,刚才加大了感度,再飞,毛事没有,看来感度小了也不行,飞控没法纠正姿态。
起飞没离地就翻车的原因是因为起飞给油不干脆,如果慢慢给油,想让它像真正的直升机一样慢慢离地升空是不可能的,果断点推油,会容易的多

楼主:
谢谢指点!回家继续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