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模拟器上来只能玩3D

楼主(2013-03-19):
这是我的模拟器没有普通的模式玩航线,模拟开始的时候油门就得放到中间位置然后往上推飞机就起飞了。也就是3D。大家的模拟器都是这样的吗?我的模拟器也没有什么3D开关之类的,直接带正负螺距的。飞航线真是不好飞啊。

网友A:
右上角那个开关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那个开关不能用吗?

卖家说是固定翼飞机用的。

网友:
学习,,遥控很重要么??

网友B:
凤凰可以切换的

网友C:
我用的realflight G4软破解  就是开不了3D

网友:
用3d模式也可以飞航线啊,更灵活,更提升技术

网友D:
XTR模拟器要在模型参数里吧螺距最小值调到0,否则油门最低是负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realflight G4软破解  就是开不了3D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XTR模拟器要在模型参数里吧螺距最小值调到0,否则油门最低是负螺距

看到曙光了呢!

网友:
买个好点的摇控,,,练模拟,,,到时飞真机也用,,手感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到曙光了呢!

教我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可以切换的

凤凰2.5可以切换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曙光了呢!

设置-修改物理参数-主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修改物理参数-主旋翼

谢谢了,果然好用,好飞多了。    修改了之后,感觉副翼也没有那么灵敏了 ,跟修改这个有关系吗?还是心理作用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果然好用,好飞多了。    修改了之后,感觉副翼也没有那么灵敏了 ,跟修改这个有关系吗?还是心理 ...

飞多了自然就好控制了。如果是正常的遥控器,可以在控里把D/R调到70%,你会感觉飞机没有原来那么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多了自然就好控制了。如果是正常的遥控器,可以在控里把D/R调到70%,你会感觉飞机没有原来那么灵敏。
...

还没上真控,等练好了模拟器再买,DX7S。  话说您刚练模拟器的时候,也是该这种模式练得吗?     商家说他们就是直接3D模式练得,我刚练太不适应了。  有点晕了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上真控,等练好了模拟器再买,DX7S。  话说您刚练模拟器的时候,也是该这种模式练得吗?     商家说他 ...

原来我也直接用3D模式飞航线(模拟器),但是刚开始真的很不舒服。
我只会飞航线之类的,3D不会,没人教不敢飞。

网友E:
我买的也是这款SM600
我还分不清什么是3d模式,什么是一般模式

我用凤凰4.0飞,还有G4

感觉G4没凤凰好操作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也是这款SM600
我还分不清什么是3d模式,什么是一般模式

3D模式就是油门在中间位置才是,,,最小的螺距,   往上推是正螺距越推越大,油门往下是负螺距越往下推负螺距越大。这就是3D听卖家说他们都是上来就飞3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修改物理参数-主旋翼

大侠  觉得XTR模拟器怎么样,,看,,  和真机手感一样吗?   如果好我就继续练  ,   还有就是小弟 鸟语不是很精通别的模拟器估计玩不转。

网友:
软件上可以切换的,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
还是买个好控练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觉得XTR模拟器怎么样,,看,,  和真机手感一样吗?   如果好我就继续练  ,   还有就是小弟 鸟语 ...

个人觉得XTR比真机难飞……不过个人很喜欢XTR这个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模式就是油门在中间位置才是,,,最小的螺距,   往上推是正螺距越推越大,油门往下是负螺距越往下推负 ...

对啊,油门在正中间,稍微推上一点就可以离地了,正螺距估计在2-3之间可以离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也是这款SM600
我还分不清什么是3d模式,什么是一般模式

你的凤凰4.0,还有G4从哪里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凤凰4.0,还有G4从哪里下的。

我是买sm600送的光盘里面刻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买sm600送的光盘里面刻录的

凤凰4.0是中文的吗?   我的 只有凤凰2.5  英文的,  而且我的电脑光驱  挂了。

网友:
商家坑你…开关是用来控制通道的,在控制通道设置里把3D开关设置成右上角的开关就好,我的帖子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凰4.0是中文的吗?   我的 只有凤凰2.5  英文的,  而且我的电脑光驱  挂了。

有下 载的,你去模拟器区下 载吧,是中文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凤凰4.0是中文的吗?   我的 只有凤凰2.5  英文的,  而且我的电脑光驱  挂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3552&extra=page%3D1

这里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3552&extra=page%3D1

这里就有

你装成功了?就是这个帖子吗?我正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3552&extra=page%3D1

这里就有

小V教我怎么装呢。之后试一下,以前装了 一次没成功。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装成功了?就是这个帖子吗?我正在下。

应该可以用的,我下 载的那个帖子我找不到了

网友:
直接这样玩了大半年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可以用的,我下 载的那个帖子我找不到了

我下 载了,可是玩不了。。。。你的G4是什么语言的  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 载了,可是玩不了。。。。你的G4是什么语言的  好用吗?

中文的

我一般都是用的凤凰

网友F:
直接开练3D

楼主(2013-04-19):
引用 网友F:
直接开练3D

凤凰4.0里面可以设置3D开关。

网友G:
g5一直3d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