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雕刻机装配图片,另请教维宏卡控制主轴方法

楼主(2013-03-19):
自从来了5imx,中毒了雕刻机,也自己搞了一台,搞得过程,是痛并快乐着di……不过,看见结果还是蛮高兴di……由于我采用的是维宏的控制系统,但是在网上木有找到通过维宏控制主轴变频器的接线方法,在此跪求各位,是否可以告知我:如何用维宏卡控制主轴的启动、停止?
如下为我的变频器的接线端子图,请各位指点^

下面的图片为组装雕刻机的一些现场图片,供各位指正一下……

楼主:
自己顶顶,希望可以解答关于主轴控制的问题……谢谢!

网友A:
高中低 接X1 X2 X3
维宏GND 接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中低 接X1 X2 X3
维宏GND 接COM

艺林丰大哥,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我的维宏卡上有主轴高速、中速、低速三个接口,是否就直接对应X1\X2\X3了呢?
谢谢!!

网友A:
嗯,不客气,你要多看一下变频器说明书,还要设置一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不客气,你要多看一下变频器说明书,还要设置一下参数

艺林丰大哥,我就是看了老半天说明书,都晕晕乎乎啊……
请问,我接上了X1\X2\X3后,还需要设置么?请指点。
谢谢!!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按模拟量接吧吧,用这个板,但上面没看到启动端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按模拟量接吧吧,用这个板,但上面没看到启动端子呀

手轮兄,我的牌子好像是深圳的,我今晚回去看看什么牌子的。
您推荐的那个是什么板子呢?怎么连接的呢?安装了以后,可以用维宏控制主轴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顶楼主

谢谢2013兄弟顶贴^……
现在就是那个主轴控制还木有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

只如初见兄,谢谢帮忙顶贴

网友E: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来学习一下。

惠民兄,谢谢顶贴啊!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O(∩_∩)O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惠民兄,谢谢顶贴啊!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O(∩_∩)O哈哈~

名字是个符号而已。我的符号担不起你的姓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名字是个符号而已。我的符号担不起你的姓氏。

张学友的老歌
惠民兄,你是雕刻机老手了,知不知道怎么用维宏卡控制变频器啊?指点一下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张学友的老歌
惠民兄,你是雕刻机老手了,知不知道怎么用维宏卡控制变频器啊?指点一下啊。

我也是新手,我的小雕用的是MACH3。
变频器到手好久了,就是没有动手试验。
等待高人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新手,我的小雕用的是MACH3。
变频器到手好久了,就是没有动手试验。
等待高人出现。

网友:
维宏高中低 三端子分别接变频器多功能输入端子。我的变频器是S2\S3\S4,,再把维宏高中低三端子分别接一个1N4001之类的二极管后,一起接入变频器正转输入端子。回头再变频器运行设置成外接端子控制。再把S2\S3\S4的组合设置变频器的7段转速分别为6000、10000、12000、15000、18000、21000、24000转!不过我维宏设置为高速的是切削液开关控制输出,中速的第一主轴(铣削)输出,低速的是第二主轴(钻孔)输出信号。

网友:
我以为是惠民大侠的小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