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 北美AT-6整装待飞

楼主(2013-03-19):
手痒,弄了两架95块的二战机过来玩玩。一天搞一点,前后经过了一周多的时间,终于初见成效。今天大雾,视线很糟糕。明天看看能不能首飞。配置:FRSKY接收机,好盈40A,郎宇2216/1250KV,9060桨,4X9克舵机。带3S2600花牌的话,起飞重量893克。2/3油门推重比即过一。

废话不多说,上几张装机过程的图吧。

楼主:
沙发自己坐。
继续继续。。。。。。。

补充首飞总结: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2379&extra=page%3D1&page=2

网友:
好重的配置

网友A:
破百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百利器

这机能破百?!

网友:
涂装的挺漂亮!

网友B:
电池都古堡到那样了 还敢用

网友:
红、黄、白搭配的漂亮。

网友:
电池有点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都古堡到那样了 还敢用

的确古堡了。。。。。。那个电池不上天,只用于地面滑跑调试滑跑方向还是可以的。呵呵

网友:
手工精湛~!啊  楼主~!

网友:
漂亮!手工不错!顶一下,祝首飞成功!

网友:
重的像砖头,快的像火 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机能破百?!

能否给连接?

网友:
等破百及炸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给连接?

搜索: 启迪 AT6 白板

网友:
我的AT6如何?

楼主:
高达脚下那台75号机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 启迪 AT6 白板

谢谢诶

网友:
高达漂亮。包铝箔太无敌了

网友:
这电机位置真诡异

网友:
涂装的挺漂亮

楼主:
前天收费这架AT-6,一共飞5个起落,两条半的电。感觉这个飞机的升阻比明显小于F3A,起飞需要较长的滑跑距离,达到较高的速度才能拉起,同样的失速临界速度也比较高,降落接地需要较快的速度。不过这个飞机的可操作性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滚转机动性和水平机动性都不错,速度起来以后只要保持住,还是蛮听话的。
第一条电飞了三个起落,基本都在调整舵面和重心了。由于第二条电起飞时没有多滑跑一段,习惯性像以前飞F3A一样两米不到就拉起,即便有郎宇2216(1250KV,9060仿APC桨)一公斤多的推力在全油门加速,仍然很不给面子的失速了,一头栽进跑道旁边的草丛里。万幸的是,草够高,除了机翼擦伤掉漆以外,连桨都没坏,只是吓出一头冷汗。呵呵。
捡回来换成GWS 1060X3的桨,乖乖的滑跑出十几米再轻轻拉起,等速度完全加起来了再改大迎角爬升,这飞机的表现就很出彩了,桶滚,筋斗,水平急盘旋,动作干净利落;得益于超配的足够多的动力,英麦曼回旋也完成的很漂亮,做的比我之前的95块F3A还棒,垂直机动能力也十分令人满意。
不过,换成10寸桨以后,螺旋桨反扭明显变大,全油门飞行能明显感到飞机会很缓慢的自动向左滚转,这倒是好解决,向右调一点点副翼中立点就可以了。可是,这机明显偏小的平尾和垂尾面积这时就显得十分蛋疼。由于垂尾高度和面积都不够,即便电机座已经做好了右拉,急推油门螺旋桨滑流仍然可导致飞机明显向左偏航,我算是真实体验到了当年F8F的飞行员从航母上起飞必须蹬满左舵的感受了。虽然这种影响只是在80%以上油门才会有比较严重的影响,但。。。。。难道我还得去设一个油门和方向舵的混控???
另外在飞行中同样发现升降舵面积太小,舵效明显不足的问题。明显表现就是俯冲拉起时由于升降舵小不足,导致改平时间偏长,以及改平半径偏大,俯冲改平必须留出较大余量。
比较郁闷的是,爽飞完第二条电,上第三条电的时候,由于副翼舵机在起飞后不久突然罢工,而当时正好机头朝着海的方向高速平飞(万幸,是平飞),不得已果断在9-10米高度做出关油门,强迫进入侧滑失速做大拐弯,再利用升降舵控制以半改出状态迫降,损失机头防火墙和机翼前端的塑料固定卡笋。回来检查,疑似舵机Y线接触不良。。。。。。。

楼主:
由于机械故障,首飞不算成功。回来检查,发现Y线疑似焊接处接触不良。。。。。。。。。。。。看来这种东西还是不够靠谱。。。。。。拆掉Y线,改用两个通道分别控制两个舵机,还是这样比较靠谱,并且可以尝试一下襟副翼混控了。嘿嘿
应论坛模友要求,上一下机头防火墙修复照片,以便能够看清楚机头防火墙的制作方法。

网友D:
首飛過程和心得寫的很好,平時常寫工作報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飛過程和心得寫的很好,平時常寫工作報告吧?

木有,以前经常在论坛灌水倒是真的。

网友D:
最近還是沒動我的AT6,都在修一米七的P51和一米七的F4U,結果前天入了一架一米的190又改成搞190去了.

网友E:
太重了吧,我的F4U配置2212电机,30A电调,3S1300电池,总重550克以内。很奇怪为什么要把电机露在外面?为了散热还是配重需要?还有有个小窍门,原配的机头罩很脆弱,很容易碎裂,建议用蛋糕店用来装饼干的小塑料罐(透明可喷漆),尽管稍失像真,但很有韧性,可有效保护电机和电机安装板(隔火板)。

网友:
等着看你飞呢!!!!!

网友:
非常漂亮五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還是沒動我的AT6,都在修一米七的P51和一米七的F4U,結果前天入了一架一米的190又改成搞190去了.

喜新厌旧的主。跳跃式的搞飞机小心丢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重了吧,我的F4U配置2212电机,30A电调,3S1300电池,总重550克以内。很奇怪为什么要把电机露在外面?为了 ...

电机前装是顺手,并没为什么。现已改成后装。不过,后装显然比较不牢靠,前天小炸,把电机轴干断。如果前装,桨座的话要牢固的多,一般损失就只会止于断桨。
我这的环境,一年内除了阴雨天以外几乎都有风,往往还不小,所以飞机翼载要配的大一些好飞。不过以这架机的气动布局来说,如果配1800的电池,可能失速速度会更低一点点,不过这点差别在于常年有侧风和风切变的环境来说,恐怕算不得什么。想来只能依靠其他手段来修改了。
动力大电池大,好处还是有的,这机的高空高速性能非常好,机动动作干净利索,不管是大坡度盘旋急转还是垂直爬升做英麦曼回旋都不怎么丢速度,只要能把低速段的不稳定解决,就很完美了。方案还在想,也许4把翼刀会有不错的效果。呵呵
PS:我的头罩已经很杯具的88了,那玩意的确太脆弱,饼干罐是个好想法,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