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短接 devo 7e d7e 跳线更改为150mw增加遥控距离 的请注意 ,我已经返厂维修了

楼主(2013-03-19):
焊工不专业的朋友不要像我一样盲目尝试了,  那个电阻实在小得可怜, 和周围原件排列又紧密。一不小心就会短接失败。我的现在遥控距离只有两三米,已经返厂维修了  大家多走几步去 手机维修店焊接吧

网友:
啥牌的控没说呀?

网友A:
拆过的还能返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过的还能返厂吗

出钱就行

网友:
看标题吓我一跳,我以为短接电阻的方法伤害7E了呢,原来是施工不良所致。
国内外确实已经很多7E主人短接该电阻了,这也是7E会红起来的原因之一。

网友:
那个是0402封装的10k电阻,没好的焊工和工具还是修手机的代工吧!的确有点难弄!

网友:
一把白光焊台轻松搞定的飘过

网友B:
看来要写个教程了。。。

网友:
G大也来关注了 呵呵期待G大完美固件

网友C:
我也差点搞报销,太小,不太看得见,最后那个电阻也不知跑哪里去了,就剩两触点了,直接把两触点焊起来,调一亳瓦隔三个墙正常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技术还是有滴,呵呵,表示飞过线的

网友C:
不是技术问题,是没有工具看不清楚,

网友D:
短接成功的路过  不过是找我修手机的朋友弄的 那么小的东东 我看下了 果断住手了  但是我短接后的效果和G大说的也差的很远  华科尔原装RX802接收 300米跳舵 500失控  6100E山寨接收50米跳舵 60米失控  没短接 只刷固件的距离 RX802 200米跳舵  250失控  6100E山寨接收20米失控  没想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短接成功的路过  不过是找我修手机的朋友弄的 那么小的东东 我看下了 果断住手了  但是我短接后的效果和G大 ...

调一下功率,调到150mw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调一下功率,调到150mw试试.

是调到最大功率的哦  原厂设置的30  山寨接收5米就失控 现在纠结了  就奔着山寨接收的300去的 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调到最大功率的哦  原厂设置的30  山寨接收5米就失控 现在纠结了  就奔着山寨接收的300去的 哎~~~

看来修手机的也不行啊!还得靠自己。要买个带放大镜的焊台,还要有亮一点的台灯,小功率的烙铁,很容易就可以搞定。

网友:
这短接这么玄,搞得我买了7e都不敢动了

网友:
这短接电阻还真是小 戴眼镜加放大镜再打灯光 终于是看到了 但是手会抖呀 最后还是搞定了 没有短接前DSM2约40米 短接后有超过100米 没有继续拉距 小机够用了

网友E:
电阻确实是很小,我是这样搞定的:准备一把尖头烙铁,烙铁尖必须吃锡良好,0.5mm焊锡丝,直接将该电阻加热,然后用尖头镊子将电阻拿掉,用焊锡丝将电阻两端的焊盘堆焊连起来,真的只要一点点锡就OK了。没有这3样工具的请购买工具后再搞,一点焊工都没有的一定不要自己搞,请修手机的搞比较好。

难的是拆屏蔽罩,要想无损拆装,建议用吸锡带和热风枪。

综上所述,自己工具齐全就自己搞,没工具想完美并省力的还是花点小钱,请修手机的帮忙,他们工具齐全,难度不大。

网友:
经实际测试 150mw短接电阻后 dsm2山寨接收300米 还有信号 2801接收一样, 更远没有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要写个教程了。。。

我还是乖乖等教程,不然叫修手机的弄都说不清楚自己的要求。

网友:
是35块那种6110e吗

网友:
晕死 我短接后 150MW用山寨DSM2接收 6100 最远50米 没短接的时候最远20米 我郁闷 怎么差距这么大

网友:
确实很小,我加了放大镜,才搞定...

网友:
哇哈哈。。我没短接。加了911 的高频头之后。
minicp 的失控距离为3米。。....
能解析么。。。

网友(2013-04-26):
短接后距离加大的原理是什么?功率加大了?
短接有什么副作用呢?

网友:
没工具还是请修手机的帮忙好一些

网友(2013-05-26):
我用修钟錶放大镜搞定

网友:
我也搞了,25的接收,70米就停了~~咋办~

网友:
我晕死,我还是别买了

网友:
这么夸张啊,我的D7还在路上啊

网友:
改成功了、最小档3-5米有效、

网友:
我的也是。。。 小电阻焊不见了,, 然后拖锡到下面那个电阻上。。。现在最小10uw 。。  大概只有5厘米遥控距离
150mW。。 也只有10米不到了
这情况。。  是需要返厂了吧?   你那收了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确实是很小,我是这样搞定的:准备一把尖头烙铁,烙铁尖必须吃锡良好,0.5mm焊锡丝,直接将该电阻加热, ...

我反而觉得屏蔽罩很容易拆,无损拆开,2分钟不到,倒是短接里面的电阻花了1小时。手抖了,差点就需要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