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2米6电滑求动力配置

楼主(2013-03-19):
如图,一架不知道哪年的鸡鸡(人送的),现求动力配置(电机+桨),了解的兄弟指点下,谢了!

网友:
怎么看着像是无动力滑翔机呀

网友A:
不了解 不过2820的电机绝对够他吃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 不过2820的电机绝对够他吃的了

有人是给推荐了2820,只是不知道配哪种桨合适。原机自带11X6折叠桨,可是安装孔径之有3毫米,装不到2820上。淘宝上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自重1.8公斤,不知道对电滑来讲,需要配多大拉力的动力组合才合适,因为我一直玩电直来着,固定翼不熟悉

网友B:
自重1.8公斤,不知道对电滑来讲,需要配多大拉力的动力组合才合适------对滑翔机高手而言,30%的拉重比就能飞起来.我飞蓝宇2米翼展 fpv滑翔机,起飞重量1.6kg,动力配置:朗宇X2814 kv900+11X5.5+3S 电池=1.16kg拉力+17.6A电流+10V, 力效很高,很省电,飞行体验:"动力充足,飞的很爽".这个动力配置的力效很高,很省电,建议楼主也使用这个动力配置.
如果楼主有12X6的折叠桨,也可以用,这时电流是23A,1.6kg的拉力,力效也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重1.8公斤,不知道对电滑来讲,需要配多大拉力的动力组合才合适------对滑翔机高手而言,30%的拉重比就能飞 ...

谢兄弟,不过让俺纠结了,2820和2814拿不定主意啊稳妥期间,是不是2820好些呢,因为这鸡鸡我还得修修补补,到时候估计自重2.0公斤以上了

网友:
看过你的贴,配2814电机足够,折叠浆的话,要配4.0的浆芯。电调配天行者40A即可,电池3S 或者4S都OK。

网友(2014-01-27):
2820吧,就朗宇的、。     3公斤正好,

这滑翔机只能当固定翼飞飞,  太重

网友:
滑翔机重了就没有什么感觉了,要想飞出感觉,起飞重量就要尽量轻。在保证推重比不小于0.5---0.8的情况下电机电池小点好,K v值低点桨大点好。不然就只能当普通固定翼飞了。我的两米机就用的朗宇2212,电池1600。

网友: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