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很无聊,整尾桨平衡。。。。

楼主(2013-03-19):
下雨间隙跑了2组电,然后无聊中。。。。整尾桨平衡知道很无聊请别说出来

自制的尾桨平衡器,顺带可以给250及以下的小机用

无敌的3MM孔大桨平衡器

作完后的尾桨

最差的尾桨,平衡居然用上了电工胶条11X7。。。。那可是大桨才用的,一般的尾桨透明胶7X6足够了

亚拓的13X6的透明胶

最完美的浆,一副擦过的飞越。。。。上去居然完美

飞越的250用黄色尼龙桨真心不错哦,还在用木桨的TX换了把,不过缺点也有,现在33个电 尼龙桨的桨尖已经开始有上弯的趋势了

网友:
尾桨 从来不做平衡·

网友:
最好带上中联和尾桨夹一起平衡。

网友A:
平衡尾桨必须装在尾中联上面平衡,mr=mr的基础理论楼主没有吃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尾桨必须装在尾中联上面平衡,mr=mr的基础理论楼主没有吃透啊

照这个说法大桨也要上到旋翼头上去做咯?各大厂家都是吃S的,还弄单独弄调平干什么。。。

离中心越远的动能差异影响越大,找平怎么没见人在桨根找呢?

网友:
从来没做过尾桨平衡的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这个说法大桨也要上到旋翼头上去做咯?各大厂家都是吃S的,还弄单独弄调平干什么。。。

离中心越远的 ...

说对了,直接在旋头平衡是可用,但是不是最好,不过在450以及以下的小鸡绰绰有余

网友B:
大桨怎么在旋翼头上做平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桨怎么在旋翼头上做平衡啊

何苦跟LZ较劲?只是白白惹得那么多人一起被骂

网友:
看见了ALZ的尾桨,那是最差的
我炸鸡,换了他家的,尼玛,次奥
新的一个狂抖啊,还以为是机子问题,换了尾桨搞定,立马把还有几幅ALZ尾桨丢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尾桨必须装在尾中联上面平衡,mr=mr的基础理论楼主没有吃透啊

的确!

网友:
的确无聊

网友:
下雨手痒无地方发泄,简称闲得蛋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何苦跟LZ较劲?只是白白惹得那么多人一起被骂

老前辈说的对,现在的新手就喜欢喷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前辈说的对,现在的新手就喜欢喷人

喷人?老前辈就一定对了?现在的电直精度稍微好点的,450的小尾巴不带桨转起来后说的夸张点有震动吗,飞越的旋翼头空转震动有点大只真的?要不要我从杂牌到狗的一个一个拍上来个你看看,尾桨夹那块重量本来就很集中高速旋转起来只要尾桨不是差的很离谱就成。

贝尔和休斯的厂80年的时候和老头一起去看过真机桨都是一片片的的称重,人工找重心点调节平衡配对,当然现在应该省事点,也没见他们把桨挂上旋翼头尾桨轴上找平啊,这跑到模型上就非要上到桨夹去平衡什么道理?桨夹不平衡你去专门平衡桨夹不就好了。。。

固定翼呢,还要上到电机上去平衡吗,还怕电机的转子平衡不好?

没有什么喷不喷,今天下雨本来就无聊,有道理就讲,别什么老前辈说的对,坛子里没有永远的前辈和后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喷人?老前辈就一定对了?现在的电直精度稍微好点的,450的小尾巴不带桨转起来后说的夸张点有震动吗,飞越 ...

好。。。我不屑于跟你交流,回这帖是给其他模友看。。。而且,也指出你这类喷人者的问题之所在!。。。1、很多山寨机、炸过的尾总成会有不平衡或变形,不装尾桨震动都有可能很大。。。无论哪种情况,带着尾桨夹做平衡,通常都可以得到满意的、更好的减震结果。这就是经验。。。
2、其他错误我懒得说了。。。
3、你这类人,大前提总是固执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然后企图找别人的错。。。正确的学习态度,是先听了别人怎么说,分析对比后,以判断自己是否正确,然后才就问题交流,大前提是“我的水平可能还不够,先听听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我不屑于跟你交流,回这帖是给其他模友看。。。而且,也指出你这类喷人者的问题之所在!。。。1、 ...

1,我这本来就是无聊发的贴,上面有人说从来不做,也有人说我这叫闲的蛋痛,当然说我闲到脑子进水什么的都成,但是什么炸的过的尾组我有提过吗,谢谢我这不是什么维修装机经验贴,单纯的贴尾桨图,我有贴个尾巴出来?
2、还有很多错误??有多少,我就贴了几个尾桨图,错误都已经多到你说不出来了??非要我专业的给你来个全套尾组几何重心,重量体积全平衡。。。。
3、搬个04年的号就说明资格老前辈,经验都是对的?经验是对的,但是有时候经验也会过时,你这类人无非就是喜欢搬资格的老顽固,最后告诉你别在坛子里搬什么资格,像你这样用老格子就是糟蹋。坛子不是你家资格也不能瞎用。。。。。。。我也是回给其他模友看的

A:看这猫猫的照片真可爱
B:好看吗,你这XX光圈不对,曝光过了点,快门慢点~~~~~~~~~~~~~
A:尼玛,我说这猫可爱!!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这本来就是无聊发的贴,上面有人说从来不做,也有人说我这叫闲的蛋痛,当然说我闲到脑子进水什么的都 ...

你跟某鸟,光屁股猴是一类的,纯粹浪费时间跟你交流。。。

网友D:
尾桨质量太轻,实际造成震动的大部分是中联和桨夹或尾轴,所以像450这样的小机尾桨做平衡还是拆掉头后上电做动平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