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朋友的PL6烧了大家帮忙看看是啥型号元件。。。。。有详图

楼主(2013-03-19):
如题,朋友的PL6,觉得电源充电电流达不到30A,于是想提高输入电压以提高输出功率提高到31VPL6报警就切断电源了,过会再接通电源就烧了,目前屏幕屏幕无任何显示。拆开目测PL6控制部分供电烧了一个IC和一个二极管。
先看图吧:

1;图中1 2是一样的为SMA封装丝印代码B152的二极管,昨天百度了半天也没查到是啥型号的管子,请问高手是啥型号的管子或者可以用啥型号的替换。
2;图中的IC丝印代码基本看不清了,隐隐约约的好像是R什么870还是R什么370的,请高手指教下是神马IC吧或者手里有PL6的模友帮忙给看一下您的PL6里面这个IC的印字,哥们这里先谢了。图中4为LM78的稳压芯片外观完好不知好坏先替换了烧掉的再说吧。

网友A:
从周边器件看,貌似一个DC-DC的主控IC和肖特基二极管。
正常使用烧毁,还是建议走保修途径。

网友:
图4是LM78L05    封装是SO-8的5V稳压管,图1应该是个肖特基二极管,图3应该是个DC-DC芯片

网友:
据说这个充电器上的元件都是很不常见的东西。

网友B:
自己不会修  还是送交保修稳当一点哈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周边器件看,貌似一个DC-DC的主控IC和肖特基二极管。
正常使用烧毁,还是建议走保修途径。

分析外围电路图中3想来是DC-DC芯片根据图中4的78L05来分析图中3的IC输出应该为5V左右,可以用LM2956S-5.0等替换。那个芯片为TO-252-5封装LM2956S-5.0TO-263-5封装,呵呵有点大了麻烦前辈推荐下TO-252-5封装的DC-D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不会修  还是送交保修稳当一点哈

呵呵,这个走保修不知要等多久,会不会跑到国外去呢朋友等不及呀。
顺便说一句我的蝎子电调红外设置卡元旦发回泰世返修至今未回。。。。。。。。。。。。

楼主:
如果单片机没坏的话应该可以搞定,就怕单片机坏那可真的要走保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