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哥们的PL6烧了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啥型号元件。。。。。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03-19):
如题,朋友的PL6,觉得电源充电电流达不到30A,于是想提高输入电压以提高输出功率提高到31VPL6报警就切断电源了,过会再接通电源就烧了,目前屏幕屏幕无任何显示。拆开目测PL6控制部分供电烧了一个IC和一个二极管。
先看图吧:

1;图中1 2是一样的为SMA封装丝印代码B152的二极管,昨天百度了半天也没查到是啥型号的管子,请问高手是啥型号的管子或者可以用啥型号的替换。
2;图中3的IC丝印代码基本看不清了,隐隐约约的好像是R什么870还是R什么370的,请高手指教下是神马IC吧或者手里有PL6的模友帮忙给看一下您的PL6里面这个IC的印字,哥们这里先谢了。图中4为LM78L的稳压芯片外观完好不知好坏先替换了烧掉的再说吧。

网友:
78L05为输出500MA的贴片封装的三段稳压器。可以用普通3脚封装的7805代换,1脚为输入,二脚为地,3脚为5V输出

网友A:
买个功率足的电源就不会这样的了
千万不要超过充电器的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功率足的电源就不会这样的了
千万不要超过充电器的输入电压

PL6最高输入电源为32v结果31V就烧了

网友:
再买个PL6拆了就知道了!
祝LZ早日修好!

网友:
记得有人拆过这里面的输入电容只有25v耐压,不知道怎么想的。

网友(2013-04-30):
祝LZ早日修好!

网友:
二极管换个肖特基的肯定没问题。
78l05这种封装较少见,电流应该不大。
带热沉的ic是开关电源,可调的那种。

网友(2013-09-29):
顶,刚入PL6,拟用27V的电源。